[家电] 求助,索尼ps3 4000型主板上SW3-302芯片是干嘛用的

楼主(2022-03-10):
手贱想把PS3清灰换硅脂,裸机状态下开机后发现风扇转的很慢,想拿万用表量一下风扇电压,万用表上回表笔在电流档上插着,忘记换回来了,导致量风扇灰色线和棕色线形成短路,风扇当时狂转,也是该着,当时愣是没发现,反复量了好几次,导致PS3 当时就死机,断电再开机就无法开机了,仔细查看主板发现标有SW3-302的芯片炸了,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干嘛的,换了不知道能不能修复,希望大神赐教!

就是这个芯片

就是这个芯片

就是这个芯片炸了

该芯片就在主板红色框内

该芯片就在主板红色框内

网上找了张图,位置就是红框里的芯片

这是主机风扇

这是主机风扇

当时短路的就是这个风扇的灰色线和棕色线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管他啥芯片,X宝上搜一下有没有不就好了,反正要换

网友:
换芯片,就得是专业人士来干吧。

网友:
找块料板拆一个吧

网友:
表贴的好换,堆锡,切管脚,清焊盘,怼回去

网友(2022-04-12):
这是一个SONY自己的MCU,里面应该有程序,直接换新的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手欠的病得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