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东成18v电池三个触点哪个脚是充电的

楼主(2022-03-10):
东成充电器丢失。手里有18v锂电池圆头dc5.2插头的充电器。请教东成电池三个触点。接中间和正极充电还是直接接正负极充电

网友:
我记得是2个挨着的脚是充电的。有一个是外壳上标的负极,余下的是正极,你可以淘宝看看充电器脚位定义。

网友:
印象中东成这种电池充电和输出共脚,中间脚是充电识别,充电器是兼容14V和18V,靠这个脚识别!

网友A:
靠中间那个是NTC 就是电池温度反馈给充电器      另外俩是正负极

网友B:
第三幅图拇指处是正极,NTC(电池温度检测)  食指处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中间那个是NTC 就是电池温度反馈给充电器      另外俩是正负极

不用管中间脚ntc。直接两边脚充电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幅图拇指处是正极,NTC(电池温度检测)  食指处负极

直接接两边充电。中间脚不用管他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管中间脚ntc。直接两边脚充电对吧

你用可调电源充电 就是外侧两个脚   注意电流电压 还有充电温升    如果是原厂充电器就需要接通温度传感器 不然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