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下大神们,在220v端接入18v直流电怎么才能给这个电源起动,想学下开...

楼主(2022-03-10):
请教下大神们,在220v端接入18v直流电怎么才能给这个电源起动,想学下开关电源方面维修,又怕鞭炮声

网友:
啥乱七八糟的,输入18V就想启动?想多了,想修东西,还不想炸?想的真多

灯泡大法都用这么多年了,肯定是有道理的

网友:
有示波器的情况下给芯片供电12脚接电源正,7脚接地,看看14脚有没有5V基准电压!然后看波形!7500和494是一样的,可以西瓜视频搜494电源维修,有教程

网友:
串灯泡是不二法门

网友A:
这个只需要先给7500提供12V电压,然后在220V输入端接入18v以上的电压,就可以启动,可以大致判断出高压侧元件有没有异常

网友:
先测12脚电压,如正常再看14脚5V基准,如没5V则7500坏,再检查一下那三个驱动管18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需要先给7500提供12V电压,然后在220V输入端接入18v以上的电压,就可以启动,可以大致判断出高压侧元 ...

谢谢,很好的指点,我就是想这样大概来判断下高压。怕炸,我拿个好的电源来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很好的指点,我就是想这样大概来判断下高压。怕炸,我拿个好的电源来试试看。 ...

这个方法 论坛有很多检修帖子,你可以看看这个分享一下TL494芯片的LED开关电源350-24的一点小小的维修经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2744
      第二、检查高压输入侧和低压输出侧有没有故障,先把494的供电接上辅助电源,因为后面的检查接上的低压不足以给494供电,至于怎么让494接辅助电源,可以参考论坛里很多的改可调电源的教程。然后给220V输入侧通上12V的直流电源,直接接在220V输入线上即可,12V直流电流不能太小,最好500ma以上,正常情况,电源若是好的,输出电压在1V多点,可以检查出高压侧整流桥正负极电压在11V左右,两个高压电容平分这11V的电压,所以两个电容的电压都在5.5V左右,再接着检查后面的开关管,两个开关管的CE脚电压是不同的,BE电压是0.5V左右,这检查过程很明显,哪个部分有很大出入,就把哪个元器件拆下来检查一下,坏了就换一个好的上去。然后接下来检查TL494芯片的各脚电压,12脚是辅助电源的电压,14脚是5V基准电压,1脚和2脚电压差不多大,3脚3.4V左右,8脚和11脚在2.2V左右,15脚是0.0几伏,这些电压值可以参考网上给的,也可以从好的电源上测量出来,只要出入不大,芯片就没问题了。
检查完高压侧,接着检查低压侧有没有短路,给低压侧也通以12V直流电源,也是直接接在输出接口上,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这里的12V直流电源要有短路保护功能,避免输出短路烧毁,最好用一个可调电源,这里电流要小一点,200ma以内就足矣,主要是检查整流管有无短路,正常情况,因为整流管不导通开路,所以接入12V的瞬间,会给输出电容充电,同时电源指示灯会亮起;如果是短路,可调电源上电压表显示0V,说明短路了,当然也可以用其它方法测量是否短路,短路了就要检查整流管是否损坏了。
        第三、上面都检查完了,一切正常的话,就可以上220V灯泡大法了

楼主:
网上不是说短接起动电阻就可以用18v吗,找半天就开关管两组电阻共四个,也不行

网友:
在220v端接入18v直流电怎么才能给这个电源起动

扣除整流桥两个二极管的压降1.4V,开关变压器初级开关管绕组实际输入电压仅16V多一点,距离310V差老息鼻子远了,怎么可能正常工作,连起振都不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不是说短接起动电阻就可以用18v吗,找半天就开关管两组电阻共四个,也不行 ...

你网上看的是3842系列的电源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网上看的是3842系列的电源维修吧?

有可能,看来还是用灯泡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 论坛有很多检修帖子,你可以看看这个分享一下TL494芯片的LED开关电源350-24的一点小小的维修经 ...

这样太繁琐了,我们一般情况检查一下高压进口和低压出口有无短路现象以及初步观看有无明显电子原件烧坏后就直接启用灯泡大法,看电路反应再做下一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