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电钻变角磨机,安全吗????欢迎大哥们喷!!!

楼主(2022-03-10):
只是切割一点不厚的钢材。绝对不用木工锯片。
角磨机切割的时候盘边最尖锐锋利的地方对着自己,看着就害怕,万一碎片也是向着自己或者前方吧?
这个的话,盘面对着自己,看着不那么害怕,万一碎的时候也是向两边飞吧?

美中不足的是没有防护罩

就是看中了转速低啊。转速太快害怕,力量太大了,一卡就完蛋了。
我用电钻的,经常卡住都没事,卡的厉害了自锁夹头就自己打滑了,金属锯片就相当于不转了。我用无极变速,转速很低的。

我很少切割东西。有时候一根钢管分作几次或者几天完成,每次切割几分钟就去做别的事,下次有空闲再继续。所以效率根本不需要,只需要安全。

角磨机切割的时候盘边最尖锐锋利的地方对着自己,看着就害怕,万一碎片也是向着自己或者前方吧?
这个的话,盘面对着自己,看着不那么害怕,万一碎的时候也是向两边飞吧?

不知道是否有道理?欢迎大哥们喷。  因为不怕喷是修养高深的表现。也是脸皮厚的表现。脸皮厚者得天下。

网友:
不安全,不推荐使用
受力方向不同,容易握不紧,舒适度不说,更容易出事
锯片夹紧度比角磨机差,容易松,磨片更容易掉
转接后同心度不好,更容易爆片
不能安装防护罩,没有最后的保护
杂牌的角磨机就一包烟钱、一顿外卖
国产品牌也就一张红爷爷,舒适上更上一台阶
安全无小事

网友:
没啥问题,我用这电钻改装树脂片都把家里的不锈钢防盗窗切割下来了!但是没有角磨机顺手,转接后同心度不好, 容易爆片!

网友:
易博角磨机不是才26左右吗?我之前搞了个,一般用用还行,绝对比手电钻装那玩意安全。手电钻转角磨机套件我买个一套,不好用,转速太低切得慢不说,还不好固定,一不小心打滑切割片就稀碎,太不安全了。如果你实在要用,戴上防护镜甚至面罩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把手啊,但是速度快了力量也很大,抓不稳。

另外:角磨机速度那么快,难道就能抓的稳吗? ...

角磨机不光是转速高,力量还大呢,但那个东西设计的要比这个改装的电钻要更安全一些,当然了这个安全是要求合理合规的使用,还要在使用的时候抓紧抓牢。
角磨机的磨头很短另外就是把手要长一些,这样在使用的时候手的力量会相对大一些
但是看您这个电钻这个,把手也比较长但是前面的磨头是不是更长了,这样在工作的时候会把力量放大了,在磨头上较小的力会传递到手上的力量更大,要求用更大的力来握住这个家伙了,出事故的机率会增大

我也有角磨机,我也有您这种改装头,我都用过,我用的是那种三用的充电钻(冲击钻,电钻,电批的那种,是可以调整力矩的),我用这个改装头加了割片切薄角铁,但用手就是的握着费力并且还容易卡片,好在我的一旦卡片了就打滑,另外就是像您提到的一样,使用的是低速,如果是高转速并且卡片后不打滑很有可能就是切割片断掉同时飞出来,那可就危险了
但是我用角磨机加割片就感觉着安全多了,当然手必须握紧,有些角磨机不像手电钻似的使用按压开关,在手松开后机器还会高速旋转,那样的更危险

网友:
楼主不懂砂轮片切铁原理,不是低速靠砂轮片把铁磨断,是靠高转速的切割片施压在切点摩擦使铁快速红热软化被切割片带走达到快速切割。转速要高,不然就是效率低。

网友B:
磨片相对好点,用时最好带好面罩防护脸部。
别上锯木头的有齿锯片,那个非常的不安全。

网友C:
3000转 - - 怎么说呢 只装切割片 问题不大

网友:
安全需要眼镜。

网友:
用个架子固定电钻磨菜刀可以,切铁板转速慢,还不好用力

网友D:
买个电磨吧,东城的也就一百多,杂牌的更便宜,这种东西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0转 - - 怎么说呢 只装切割片 问题不大

只是切割一点不厚的钢材。绝对不用木工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片相对好点,用时最好带好面罩防护脸部。
别上锯木头的有齿锯片,那个非常的不安全。 ...

只是切割一点不厚的钢材。绝对不用木工锯片。

网友E:
转速太慢,费切割片。

网友F:
先说结论,不安全,切割钢材应该是用树脂片吧,容易碎,飞溅的碎片很危险,我的胸口至今还有一道小疤就是被这货划的,幸好当时运气好只有一片碎片贴着身子划过只割了个小口,衷心建议不要用,即使要用也要装个挡板带好护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速太慢,费切割片。

转速太高角磨片会不会容易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电磨吧,东城的也就一百多,杂牌的更便宜,这种东西不保险

搜索电磨,没有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说结论,不安全,切割钢材应该是用树脂片吧,容易碎,飞溅的碎片很危险,我的胸口至今还有一道小疤就是被 ...

谢谢!不是有罩子挡板吗?怎么还会飞碎到你胸口啊?

网友G:
拿稳,不用可能碎裂的砂轮片,用无齿锯片当砂轮切片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转速不高应该没有问题吧,拿稳。

网友:
不至于吧 便宜点的角磨机也就20-30块钱 这也没省几块钱 不安全也没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拿稳,不用可能碎裂的砂轮片,用无齿锯片当砂轮切片用,还是可以的。

都说切割金属的砂轮片很脆弱,所以不敢高速。都是慢速慢慢搞。切割钢材速度很慢。

网友:
安全 不安全都是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