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卡片机镜头拆装 这一部分该怎么拆

楼主(2022-03-10):
这一部分该怎么拆

网友:
先把排线取下来

然后把这处翘下来
里面的就好拆了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别拆了,拆了装不上

楼主:
要修这东西。。不知道咋拆就不要说修了

网友:
折这种东西就是一个仔细,搞清各个零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各个零件的形状,安装位置,功能。对于没拆过的不熟悉的,在拆时拆一个拍张片,拆下的零件分别顺序放在不同的格子里,标注清楚。一层层地拆下去,找到问题解决掉,做好清洁工作再一层层地装回去。这是一般维修原则。我曾修过一个类似的镜头,一层层拆下去,最后发现是一个在变焦过程中会弹出的一个镜片的支撑杆断裂变形了,配件是没有地方找的,只能自己修复,后来把这个支撑杆恢复原状,加进一段铁丝加强,再用AB胶封死粘牢修复的。这里只凭你这一张照片,别人也无法提供具体的拆装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