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SHARP PC-1500计算机实现与手机通讯存储数据

楼主(2022-03-10):
古典计算机PC-1500是那个年代应用比较广泛的8位比特口袋计算机,使用BASIC和汇编语言(机器语言),其程序和数据的录入读取是通过录音机磁带实现的,这款机在世面还是有不少保存和收藏,由于录音机磁带存储很不方便又不容易保存,使得现在怀旧把玩十分不便,但是本人设法用现代的手机来存储程序和数据是不是太有趣太好了!

网友:
用磁带收录机来存储数据: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4258-1-1.html
Sharp PC1500拆解@getaticket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724-1-1.html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10411
PC-1500的大哥~拆解世界第一款口袋电脑SHARP PC-121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08537

网友A:
楼主好像没有ce-1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像没有ce-158

这里有个收藏级别全新的古董夏普PC-1500口袋电脑伴侣CE-150打印机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2973

还有你发布的通讯工具E500Comm: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68173

CE-158 SHARP PC-1500 配套的串并接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88619

CE-155 pc-1500配套 8k RAM 模块: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10096

老站相关的帖子还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像没有ce-158

与手机通讯不需要CE158那么麻烦,太简单巧妙,想到就做到了,直接采用底座打印机CE152的二个录音机插孔MIC和EAR即可,通过连接一个LM386音频放大器连接手机的MIC和EAR端,打开手机自带或者下载一个录音机app,简单实用!

SHARP PC-1500与手机摩尔斯电码无线通讯: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2572-1-1.html

楼主:
手机记录的程序或者数据也很容易通过手机蓝牙传输给PC-1500,只要安装一个蓝牙接收器模块,它输出端直接连接CE152EAR插孔即可,手机蓝牙找到它模块,打开手机录音机app播放事先PC-1500通过LM386音频放大器录好的数据即可实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机记录的程序或者数据也很容易通过手机蓝牙传输给PC-1500,只要安装一个蓝牙接收器模块,它输出端直接连 ...

PC-1500与手机通讯电路图

网友:
握握手!我也是PC-1500的使用者。
手里有两个这样的机器。有一台不知是什么原因去年不开机了。没有条件修理,一直放在那。
另一个还在用。真是好机器,使用非常方便。

网友(2022-05-10):
能玩这个的都是大神啊

网友(2022-06-26):
想当年和单位同事用pc-1500
做51单片机开发器。

网友: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产品,现在不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