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 开卡报错Reset Fail/Chk PreTest Fail/Train ADJWCmd QHalt

楼主(2022-03-10):
换了很多开卡工具都不行啊,有的直接报错

换了开卡工具直接报错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A:
ce跳线跳对了吗?

网友B:
把设置参数贴出来让大佬们看啊

网友:
贴满要降频?

网友C:
会不会主控板供电问题

网友D:
有可能是转接卡供电不足。建议这种贴满CE的,开卡都接到主板上开

网友E:
楼主解决没用,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楼主解决没用,遇到同样问题

问题已经解决,将板上那几颗电感换成大个一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跳线跳对了吗?

跳的CE 1 3,搞好了,我把主控和颗粒全部拆了,重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设置参数贴出来让大佬们看啊

全部重装好了。

楼主:
不需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主控板供电问题

感觉有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转接卡供电不足。建议这种贴满CE的,开卡都接到主板上开

我试试,重装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已经解决,将板上那几颗电感换成大个一点就行了

好的,你贴几颗在
我已经成功了,全部重植好了

楼主:
你们看看咋样啊
SATA上面测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你贴几颗在
我已经成功了,全部重植好了

贴了12颗闪存

网友C:
全部重装这工程量,怕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重装这工程量,怕怕的

这简单啊,分分钟的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