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下电路问题 想弄个简单的温控风扇

楼主(2022-03-10):
想弄个简单的温控风扇,低温下5V低转速,高于60度温控开关通路12v高转速,只靠个二极管保护下dcdc模块可行不,会不会把主电源烧了?装车上个手机快充模块降温用的

网友:
根本不需要

网友A:
手机快充模块有那么热吗?用风扇就没必要搞温控了,有5V长转散热绝对够了。

网友:
用热敏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快充模块有那么热吗?用风扇就没必要搞温控了,有5V长转散热绝对够了。 ...

最高30瓦的,我的手机一般跑在24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快充模块有那么热吗?用风扇就没必要搞温控了,有5V长转散热绝对够了。 ...

试过,高功率的时候室温15度都会烫到80度左右

网友:
快充那么热吗? 给灌导热环氧树脂 金属壳     温控最简单的就是 2电阻 2电容  1 个LM317  一个NT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啊

多谢多谢,拿手上散件试了下,电路没问题

网友:
ntc加mos就能温控

网友:
301温控器要多少度的都有

网友:
不应加二极管降低电源效率
在风扇或者温控开关两端加个电解电容即可吸收电感负载的开关能量

网友:
温控开关不够灵敏,还是8楼说的对。

网友:
哈,真有必要散热,我有个无线充,给新买的ip12充了3次,突然发现这货把手机都烤烫手了,10天我的ip电池健康度就到98了,用线充到现在5个月了一直保持98

网友:
热敏电阻接在DC-DC的反馈电路里面也可以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