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开卡后不能初始化,芯片发烫。

楼主(2022-03-10):
开卡后在磁盘管理里面不能 初始化, 鼠标一直转圈,硬盘上的芯片发烫 。
请问还能怎么弄?

网友:
发烫是什么意思?短路了?

网友A:
你刷入的是rdt固件,并非正常使用的固件

网友B:
bics4/你这不是跑RDT吗?、看看CE认全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入的是rdt固件,并非正常使用的固件

请问怎样刷入正常使用的固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cs4/你这不是跑RDT吗?、看看CE认全没?

我把 RDT Test 关了,再开始  报ISP 错误 。
请教还怎么弄?

网友:
软件设置根本不对呀!

楼主:
成功了,是用的这个固件
SM2258XT(AD)_TSB-BiCS4_PKGU0107A_FWT0910A0
只是写入也太慢了,不知道还能怎么提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