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自动洗手机替换泡沫洗手液DIY开瓶盖

楼主(2022-03-10):
小米自动洗手机用的泡沫抑菌洗手液需要反复购买,每瓶十几块钱,有点小贵。想想还是我自己打开瓶盖,重新配制洗手液吧。网上有人用针管打孔用注射器注入洗手液。其实替换液的盖子是用四个卡子卡紧在瓶子上的,用点巧妙,很容易就可以将盖子打开,装入洗手液后,重新盖上就可以了。

网友A:
顶上开个孔,加完用胶塞堵上更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上开个孔,加完用胶塞堵上更方便吧

顶上开个孔,开多大的孔?还得找合适的胶塞,孔开小了,还得用别的工具加液体,加液过程还慢且麻烦。开孔也得用电钻,还得标准,得和胶塞匹配。

网友B:
俺的撬坏了,发现有说通过正反转就能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上开个孔,开多大的孔?还得找合适的胶塞,孔开小了,还得用别的工具加液体,加液过程还慢且麻烦。开孔 ...

改装墨盒加墨的工具貌似可以,还带胶塞

网友:
我买了个杂牌,最便宜的那种,用了一年多了。充电的,用普通洗手液1:4兑水,nice!

网友:
谢谢LZ的热心分享……

网友C:
原装的用完了后,用洗手液兑水调稀(浓度高的话吸不上来),然后用微型泵打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用完了后,用洗手液兑水调稀(浓度高的话吸不上来),然后用微型泵打进去。 ...

液体泡沫洗手液。
普通那种粘稠的不行的。。。

网友D:
不知为啥网上那么多人打孔什么的,我一直都是撬开,应该用了两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上开个孔,加完用胶塞堵上更方便吧

我的就是顶上开个11MM的孔网上有橡胶塞买的,搞好后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为啥网上那么多人打孔什么的,我一直都是撬开,应该用了两年多了。

撬开那么容易,打孔是真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撬坏了,发现有说通过正反转就能打开

还能撬坏,你真暴力

网友:
直接硬翘,开了第一次以后就方便了,昨天刚兑了一壶

网友:
一个大针管搞定,这样翘几次就碎了,我都是3分之一的餐洗净兑3分之二的纯净水,一样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