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空客A320上的主显示屏PFD拆解

楼主(2022-03-10):
符号生成器板背面

符号生成器板正面

符号生成器板上面小板

两块合起来是才是完整符号生成器板

模拟板

风道

电源板

显像管,高压板

没有DMC只显示一条绿斜线。我还以为有符号板至少能显示画面哪

结构图

目前是无法驱动了

网友:
想知道价格

网友A:
好复杂好笨重呀、换成液晶屏或发光二极管点阵屏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话、体积和重量能小很多呀。

网友:
不懂就问,电路板很多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复杂好笨重呀、换成液晶屏或发光二极管点阵屏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话、体积和重量能小很多呀。 ...

30多年前的飞机了,肯定笨重复杂啊.再说飞机要求的是可靠性,体积重量都是其次

网友:
屏幕都差别不大,主要是各种数据来源的处理和显示可能比较复杂。专业的东西都这样,看起来笨重,但可靠性是绝对不可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复杂好笨重呀、换成液晶屏或发光二极管点阵屏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话、体积和重量能小很多呀。 ...

嗯,所以主流的航空器都在欧美

网友:
这台显示器应该是比较早期的飞机上装配的阴极管显示器,现在装的都是液晶的了,个头有多大还没有看到过拆机的。

网友B:
飞线太多了,PCB板没有设计好,看来老美做事也不是那么认真

网友C:
这个改一下拿来玩复古游戏岂不是很棒的效果

网友:
能看视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太多了,PCB板没有设计好,看来老美做事也不是那么认真

这是法国泰雷兹公司的产品

楼主:
驱动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一下拿来玩复古游戏岂不是很棒的效果

看介绍说是高分辨率CRT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介绍说是高分辨率CRT

而且是彩色的CRT

网友:
现在是LCD的了  很轻

网友D:
去年有批下来的,比LZ这个新,是液晶版本的,JS要价1w大洋/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年有批下来的,比LZ这个新,是液晶版本的,JS要价1w大洋/个

看来楼主这个打骨折价,也要三千大洋

网友(2022-04-27):
拆飞机,卖零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