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威视XVR录像机不能保存设置参数的故障维修求助?

楼主(2022-03-10):
遇到几个不同型号的海康威视XVR录像机出现不能保存设置参数的故障,目测没发现有电容鼓包等现象,不知从何下手解决

网友A:
没有纽扣电池么?

网友:
找固件刷一下试试,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反复恢复出厂设置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纽扣电池么?

电池不负责保存设置

网友:
存储芯片有坏块,或者程序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