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进入系统后显示器就没显示。但系统一切都正常不影响使用

楼主(2022-03-11):
黑群晖开机正常,u盘引导能正常进入黑屏有几行英文的界面,反正就是正常入系统的界面没毛病。但只要进入了这个界面后,按理是一直开机一直都是这个界面不会动的,但是现在却是开完机一分钟内显示器就黑屏没显示任何东西。但黑裙系统一切都正常,到底什么情况???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也想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用的e1265lv3  技嘉h87平台。

网友A:
不用管,我的也是,系统正常就行。我的用群晖助手还找不到呢,不过直接IP可以就行。能用才是王道

网友:
我也是黑屏的啊,正常使用,有的版本按回车会让登陆好像,有的就没有

网友:
我的黑群调试正常后都不接显示器

网友B:
黑了就黑了啊,那只是个引导程序,最后一句话翻译过来不就是:你现在可以愉快地玩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我的也是,系统正常就行。我的用群晖助手还找不到呢,不过直接IP可以就行。能用才是王道 ...

感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了就黑了啊,那只是个引导程序,最后一句话翻译过来不就是:你现在可以愉快地玩耍了 ...

是的,感谢老大回复,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