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PB1 刷什么固件用来蹭网比较快?最好是编程器版的

楼主(2022-03-11):
K2PB1 刷什么固件用来蹭网比较快???

网友A:
刷个华硕固件挺好

网友B:
梅林382固件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梅林382固件挺好用。

有没有,能不能提供一个编程器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个华硕固件挺好

有没有编程器版的,提供一个

网友C:
你直接照着教程刷,,你用编程器的固件可能会出现bug的,,还可能会丢MA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照着教程刷,,你用编程器的固件可能会出现bug的,,还可能会丢MAC

tffp一直没有反应无法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tffp一直没有反应无法刷

换个姿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能不能提供一个编程器版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es0BB9U1gfqdYg7O9YrzA
提取码:bdqs
刷完后最好执行双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es0BB9U1gfqdYg7O9YrzA
提取码:bdqs
刷完后最好执行双清。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es0BB9U1gfqdYg7O9YrzA
提取码:bdqs
刷完后最好执行双清。

我也下载了,谢谢朋友

网友:
蹭网推荐腾达带功放的路由器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8186100-1-1.html

网友D:
蹭网推荐可以外挂usb网卡8187l的路由器。秒杀一切不能挂卡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蹭网推荐可以外挂usb网卡8187l的路由器。秒杀一切不能挂卡路由器

K2比8187强多了

网友D:
有k2啊大哥。我的意思是路由器外接usb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k2啊大哥。我的意思是路由器外接usb网卡!!!

8187挂卡不如用K2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8187挂卡不如用K2方便

我觉得k2接受信号距离等都不够满意。所以才想挂卡路由。要是k2能挂卡,信号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k2接受信号距离等都不够满意。所以才想挂卡路由。要是k2能挂卡,信号就完美了。 ...

K2加定向天线效果非常显著

网友:
引用 楼主:
K2加定向天线效果非常显著

带的动那种平板天线或者wifi枪吗?会不会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