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我的一个手提灯电池不小心安装反了 烧了个五脚贴片元件3130C 7261

楼主(2022-03-11):
我的一个手提灯电池不小心安装反了。同时发现后马上把电池就拆下来了。正常安装电池后发现手提灯可以亮,但是亮度上不去。拆开后经过测量发现一个电子元器件烧坏了。其他的元器件都正常。但是按照元器件的型号搜我是找不到的,请问哪位大神可以帮我找出这到底是什么型号的元器件?元器件上面丝印写着3130C 7261。

网友A:
普通的锂电保护芯片,不过你怎么知道其他一切正常?很大可能唯一的单片机也挂了

网友:
如果过保,再去买一个,调换下板子,退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锂电保护芯片,不过你怎么知道其他一切正常?很大可能唯一的单片机也挂了

谢谢老哥!我用万用电表测量了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锂电保护芯片,不过你怎么知道其他一切正常?很大可能唯一的单片机也挂了

不过您是怎么知道这是个锂电池保护软期间呢?从网上找这个元器件丝印的相关资料是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您是怎么知道这是个锂电池保护软期间呢?从网上找这个元器件丝印的相关资料是找不到的。 ...

不过 不过 不过 人家都贴出了电路图,你自己不对照看看,在这里质疑别人有什么意义、价值、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