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置顶原创新邦CBM2199扩容盘恢复原容量利器及使用方法

楼主(2022-03-11):
短接29和30两脚

短接29和30两脚

最新扩容技术UMPToolV7200不认盘就短接29和30脚降版本使用,不会排版量产不成的留言我会回复的

检测新邦2199

检测新邦2199

可以降版本用这个CBM209X UMPToolV7200(2020-05-12)_B27

可以降版本用这个CBM209X UMPToolV7200(2020-05-12)_B27

不是48脚的就短接4和15脚

不是48脚的就短接4和15脚

检测工具

APToolV7200(2021-02-01).zip

用这个找到对应的版本

CBM209X_UMPToolV7200(2020-03-25)_8T23.zip

CBM209X_UMPToolV7200(2020-03-25)_8T23_38_ID.zip

CBM209X_UMPToolV7200(2020-05-08)_8T24.zip

CBM209X_UMPToolV7200(2020-05-12)_B27.zip

我的B27量产成功

CBM209X_UMPToolV7200(2020-05-20)_B16A_0703.zip

CBM209X_UMPToolV7200(2020-08-17)_N18A.zip

CBM209X_UMPToolV7200(2020-09-02)_N28(19年11月11日版).zip

网友:
短接29和30脚降版本使用,楼主请说明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短接后就可以进一个闪存错误模式 其实就是模拟掉固件或者固件读取不正确 主控就可以被量产工具识别

网友:
不是48脚的就短接4和15脚,这里应该是14和15脚吧,楼主整个过程可以再详细点吗?下载了B27的,学习了楼主的短接技术已完成量产。64G的扩容盘CBM2199E量产成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1151-1-1.html

楼主:
对是短接14和15脚,先用APToolV7200(2021-02-01)看看用什么软件量产我的是B27A,CBM209X_UMPToolV7200(2020-05-12)_B27。打开B27A短接14和15脚插入USB接口认出盘以后去掉短接线,认对了就直接量产,不对就在B27A量产软件里面点一下刷新在量产。8T24  9T24用CBM209X_UMPToolV7200(2020-06-24)2199E_8T24_9T24_TOG

网友:
没M币,很尴尬

网友:
已收藏,用到再来

网友(2022-09-15):
请教楼主,提示"代码文件不存在"要怎么处理

网友(2022-10-20):
为啥我扣除了55M币下载不了啊!!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