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南传B860AV2.1-M机顶盒拆解+刷机

楼主(2022-03-11):
中兴盒子命名有点怪,刷这么多了也是记不清,型号如图
两个脚垫下有螺丝,拆完还要撬卡扣,塑料撬片刮了不少表皮蹭在盒子上,边角都上色了

好难拆啊!!!没有卡刷包,线刷要短接,没办法

拉进一点

WIFI型号7668,内存有空焊盘,大概2+8和1+8共用主板,

翻个身。天线沾在外壳上,注意翻身容易搞断天线焊接点

主控肯定是905,后缀多少就不知道了,散热片就不拆了吧

完。。。

网友:
说好的刷机呢?。。。。。。。。。。。。。。。。。。。。。。。。。。。。。

楼主:
线刷两手并用,就没办法拍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刷两手并用,就没办法拍照了。。。

有这个盒子的5.0或更高版本的固件嘛
最近一个常用的软件的旧版本不再支持了
这个软件的新版需要android5.0才行

楼主:
也是安卓4.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盒子的5.0或更高版本的固件嘛
最近一个常用的软件的旧版本不再支持了
这个软件的新版需要android5. ...

也是安卓4.4.2

楼主:
固件作者留的记号

楼主(2022-10-10):
又来一个广东移不动盒子,中兴860AV2.1-M这次是2020年的,带蓝牙遥控。

不知道是不是通刷

楼主:
引用 楼主:
又来一个广东移不动盒子,中兴860AV2.1-M这次是2020年的,带蓝牙遥控。

不知道是不是通刷 ...

已验证,通刷

网友B:
我的2.1-m是2g内存的,无wifi蓝牙,目前在吃灰,能刷armbian吗?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2.1-m是2g内存的,无wifi蓝牙,目前在吃灰,能刷armbian吗?求啊

armbian用来干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armbian用来干嘛?

跑些脚本吧,总比吃灰强。盒子广告多,也不爱看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些脚本吧,总比吃灰强。盒子广告多,也不爱看电视

跑脚本能干嘛?撸京东?
还是有其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脚本能干嘛?撸京东?
还是有其他

随便跑点什么,都不好撸了

网友:
我的中兴盒子已经彻底成砖了

网友(2025-03-30):
中国移动 b860av2.1-m ,最近到手几个,心血来潮 刷了armbian+home assistant   ,O大的更新好快    https://github.com/ophub/amlogic-s9xxx-armbian/
自带的HassIoSupervisor可以用,就是板载的mt7668 无法驱动,只有用usb网卡获得无线了
注意: 1.要用e900v22的镜像,安装时也可以选择b860av2.1-m
           2.要用6.1.127以下版本,新版本兼容太差 或无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