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红外热像仪测试发热的铝片为什么显示低温

楼主(2022-03-11):
我在维修一台设备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没有加负载的情况下,4个散热片都是不发热的。
但是这台设备有问题会导致下边2个散热片短时间剧烈发热,用手触摸大概有五六十度。上面2个散热片是不发热的。
红外热像仪成像如上图(奇怪的是,在有塑料盖板的地方反而能够看到一点发热,感觉有点像偏光膜的作用)
在没有塑料盖板的地方显示是深蓝色,用过热像仪的都知道深蓝色的表示温度很低。
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搞懂,希望大神指点一二。

下图是我用手机拍摄的对比实物照片

网友A:
反射了,我用红外测温枪也试过,测的那种PTC恒温铝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射了,我用红外测温枪也试过,测的那种PTC恒温铝板

刚才特意试了下,我也有一块PTC的发热板,
但是用热像仪观察是正常的。
PTC的表面也是比较光滑的铝块啊
能够测到176度。

当然实际温度比这个肯定要高,因为可以融化焊锡
那就是有200多度

网友B:
没用过热成像仪,但红外测温计测光滑的金属表面温度都偏低,以前看过介绍,好像是因为金属表面发射率比较小,高档的红外测温仪能选择材料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热成像仪,但红外测温计测光滑的金属表面温度都偏低,以前看过介绍,好像是因为金属表面辐射值比较小 ...

谢谢,估计是因为金属表面光滑反射的原因吧

网友:
光滑的铝发射率很低(0.2左右),如果发射率调到0.95测出来温度就很低, ptc是铝合金并且表面阳极氧化,发射率会提高一些 大概0.4左右,因此测出来温度会比散热器要高,想测“准”光滑的铝表面可以油漆笔涂黑~

网友:
红外测量银白色金属表面是会明显偏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特意试了下,我也有一块PTC的发热板,
但是用热像仪观察是正常的。
PTC的表面也是比较光滑的铝块啊

镜面的所有金属都会发生测试温度很低的问题,碰到这种情况,在表面贴一层胶布就可以准确的测量了。
有些铝合金的材料,表面做了磨砂处理,就能正常测温

网友:
热成像的说明书有写发射率。铝板的发射率只有0.09,想测准的话可以贴胶带,胶带发射率0.96,接近热像仪默认的0.95。当然也可以调发射率来修正就是。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