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这个TL494 充电器的线路图,上电是如何完成自激的

楼主(2022-03-11):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TL494 充电器的线路图,上电是如何完成自激的.
菜鸡入门,瞅了一个周了。

网友A:
主开关管有R2\R6提供启动电流
其中放大倍数大的先导通,T2正反馈完成自激
除去TL494的驱动电路你会发现电路和电子变压器的很像吧

网友B:
维修这个电路,你要牢记,即便是拆了494,甚至相关的所以电路,这个电路依然是有输出的!
所以,很多时候,看到输出有电压,很低,带不了负载,可是又不甘心判断494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开关管有R2\R6提供启动电流
其中放大倍数大的先导通,T2正反馈完成自激
除去TL494的驱动电路你会发现电路 ...

只是通过R2\R6就是开始自激? R2 R6 导通VT1  VT2。但是VT1 并不接地啊。
如果只是R2\R6就是开始自激第一步的话,V1导通后,VT2不也跟着一起导通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视频https://www.ixigua.com/6940482893722419715?logTag=18fd67e3e704e3390b70

视频里这个图,我在论坛里见过,还能理解些。但是书上个这图,VT1 2 C极并不是分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这个电路,你要牢记,即便是拆了494,甚至相关的所以电路,这个电路依然是有输出的!
所以,很多时候, ...

谢谢,但是现在电路图都稀里糊涂,离能修还有一大步呢

网友:
没那么简单。

网友D:
我也求一个天能充电器494芯片的电路图,48V的,型号DZM4830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求一个天能充电器494芯片的电路图,48V的,型号DZM483001

你这个是494+35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求一个天能充电器494芯片的电路图,48V的,型号DZM483001

看看这张图可以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求一个天能充电器494芯片的电路图,48V的,型号DZM483001

再看看这张图可以用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视频里这个图,我在论坛里见过,还能理解些。但是书上个这图,VT1 2 C极并不是分压的啊。 ...

可以用音响功放的电路结构来理解这个电路图.
这个电路,如果电源端有分压电容,VT1,VT2的输出方式可以类比为OCL电路.供电为正负双电源,上电瞬间,VT1和VT2谁先导通,是随机的,谁先导通都可以.如果电源端没有分压电容,那么可以类比为OTL电路,供电为单电源,按照楼主的电路图,上电时C5两端没有电压,则一定是VT2由R6偏置,先导通.
剩下的自激过程,与4楼的视频讲解几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音响功放的电路结构来理解这个电路图.
这个电路,如果电源端有分压电容,VT1,VT2的输出方式可以类比为 ...

vt2导通时是通过T1耦合 1号角来拉低基极防止VT1导通的嘛?
还有VT1导通时,电流是流回C5嘛?
全野生爱好者,买了本书看到那学到那。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vt2导通时是通过T1耦合 1号角来拉低基极防止VT1导通的嘛?
还有VT1导通时,电流是流回C5嘛?
全野生爱好 ...

自激回路对三极管的控制,是通过T2完成的.流过 T2的I_24绕组瞬时电流值的斜率(或者说是导数),决定T2的U_12和U_53绕组的电压方向.
流过T2的电流方向,是由T1初级漏感和C5组成一个串联谐振回路来决定的.

例如:刚上电时,VT2由R6偏置,轻微导通,T2出现I_42电流.这时U_53为正,给VT2正反馈,深度导通.U_12为负,VT1完全截至.由于有C5的存在,当I_42达到峰值后开始减小,这时虽然电流方向没变,但电流却由增加变为了减小.这时U_53变为负值,VT2截止,同时U_12变为正值,VT1迅速导通.这个时刻,虽然VT1已经导通,但I_42电流方向没变,电流值只是在不断的减小,电流从VD6二极管形成回路,直至T1初级初级绕组漏感里的磁能消耗完,能量进入C5.这时,C5开始经由导通的VT1回路放电电流方向转变,电容里的能量开始向T1磁芯磁能转换.这时虽然I_42电流方向发生了改变,但U_12依然为正,U_53为负.直至I_42电流达到峰值,由增加变为减小,U_12变为负,U_53变为正.VT1截止,VT2导通.这个时刻,I_42电流方向没变,依然是从2流向4,电流从VD8回路走,直至T1磁芯的磁能消耗完毕,转移到C5里,这时电流才会换向,I_42电流从4流向2,从导通的VT2回路走.这个过程不停的重复,就是自激振荡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激回路对三极管的控制,是通过T2完成的.流过 T2的I_24绕组瞬时电流值的斜率(或者说是导数),决定T2的U_12 ...

谢谢您,理解了很多。还一直以为这个图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看看这张图可以用吗?

谢了,兄弟,明天我拍点详细的芯片图,我现在还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