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暴力分尸个老古董----红灯797收音机(悲催纪下)

楼主(2022-03-11):
暴力分解个老古董----收音机红灯797(悲催纪上)

↑上回说到,一时手欠,把好不容易蒙好的老古董又给搞砸了。。。。。。
实在不开心,努力折腾,用0基础来试着挑战修修看,
折腾好久好久,发现其中一个写着101的电容脚腐蚀烂了,哎
这玩意那里去找啊,又花了几个小时四处拆闲着的电子玩意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片101。。。。。
没有,就是木有,
一不做二不休
反正 101也是数字104也是数字只大了3应该可以吧,
所以找到了个104的直接替用上去,
嘿有声音了,但是很小声很小声,需要贴着耳朵才能听到一丝丝声音,哎
失败!
继续 继续  各种拆解 总算把能找到能替换的电容全部换一遍了,,,,
发现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现在标电解电容的-级一般涂黑色,
但是这个老古董刚好相反:
它们正极涂黑色。。。
呵呵
本来就菜
差点直接把我搞疯
老旧的电容应该也是老牌了 叫  大桥牌  哈哈
==故障依旧,,,,,,
开始怀疑是集成块被我干坏了。。。。。
嘛。。。天亮了 睡觉吧
躺着越想越不甘心啊
想起小白绝招-----替用代用法。。。。
那就再找一台来对照呗,古董玩意那里找啊
想起万能深水宝 嘻嘻嘻
果然没交我失望 嘿 真有啊
看来 这老货还不算老 竟然还能买到 哈哈
找了一个最近的  花68买下
当然也是坏的喇,几十年老玩意啊 卖家不包能用,
不过我嘛想已经有了一丝丝经验了
再来一个试试练手也好,万一运气好呢
好了 安睡吧。。。。。

yes
等待几天
该来还是来的
叠叠坐  对比下  哈哈哈哈  成色是靓好多哈
当然也是坏的喇,
直接供电没反应
翻车?
不哭
挑战它!!
常规 敲敲打打 拆拆拆 看看看
除了拉线不一样,其他都是一样的 幸好啊
用上面的办法 替换啊 DC 3V乱点啊 七啊八啊
终于也给搞好了 哈哈 这个意外之喜啊  哈哈哈 多笑几声!!
回到原点来:
自己老机器用这套替换法 彻底还是一样啊 ,行!放弃吧 至少有一台能用了,
决定把你分尸祭天   练练手法
开始↓
听着新机,肢解旧机 心灵逐渐扭曲
先把大目标卸了
哼 顺眼多了

再来再来
继续继续
啊~~~ 舒畅
心脏拿来 彻底曝光下
嘿嘿嘿
就剩一副骨架了
电容拿来剖心挖腹。。。。嘿嘿嘿
其他配件也无幸免
好了 不开放刑场了
都有拍照
以后再拿来暴贴
继续还有下文呢
感觉外壳应该能玩一下噢,找来买的垃圾散件LM386焊接好,备用。
喇叭也得升级下 原来的纸盆都破喇 换个漫步者卫星音箱拆的小喇叭吧
好大
完全占据了。。。。
再议
完犊

老货还真是脆
面板擦拭时候不小心压了下
即可裂开了
丫丫个呸哟
倍受打击 没干劲了 壳子收起来其他都拆了扔了 先这样吧

网友A:
这玩意一点肉没有,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一点肉没有,不好玩

哈哈  何谓肉也     作为一个电路白丁能折腾出声音 我感觉到莫大的进步了    不敢大动干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何谓肉也     作为一个电路白丁能折腾出声音 我感觉到莫大的进步了    不敢 ...

我和你不一样,一般都是原来响的被我折腾不响了,我感觉到莫大的进步!

网友B:
楼主加油!有劲儿折腾时可劲儿地折腾吧,只要不是锤子式的拆解,总会有收获的

网友C:
争取修好它,宝贝了

网友D:
我有个同事前辈,专完古董收音机。收回来然后修好,翻新。做的好漂亮。然后装柜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油!有劲儿折腾时可劲儿地折腾吧,只要不是锤子式的拆解,总会有收获的 ...

来自大神的鼓舞+1   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同事前辈,专完古董收银机。收回来然后修好,翻新。做的好漂亮。然后装柜收藏。 ...

收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争取修好它,宝贝了

  搞不好了   彻底破坏 扔了    这对小白来说 犹如让幼儿园去做高中试题   所以 我选择作弊:  再买一台然后组合一个     感谢大神激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同事前辈,专完古董收银机。收回来然后修好,翻新。做的好漂亮。然后装柜收藏。 ...

真是 真爱啊,再次感叹有技术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同事前辈,专完古董收银机。收回来然后修好,翻新。做的好漂亮。然后装柜收藏。 ...

看图片,不光收音机,电视机也有收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同事前辈,专完古董收银机。收回来然后修好,翻新。做的好漂亮。然后装柜收藏。 ...

这个是真爱了,技术与情怀的完美结合

网友:
楼主有耐心折腾

网友:
修好翻新,也是一种情怀。。

网友:
这是后期出的。不是分立件。

网友:
看到这个,想起我还有一个金星的14寸黑白电视机,我给它改了一个彩电的遥控进去,除了没彩色,其他都跟彩色电视机一样了

只是现在都是数字电视了

传统的高频头模拟信号没咯

虽然也有音视频信号输入插孔,可惜生活改变,用不到扔角落里估计现在开不了机了。因为潮湿会让高压包没戏了

网友:
不错不错,真正的拆机大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不一样,一般都是原来响的被我折腾不响了,我感觉到莫大的进步! ...

电源啸叫、洗衣机震动……这些响的你能折腾不响了,真的是莫大的进步!

网友:
楼主有这个情怀,再有好的技术就更完美了,努力,加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