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 为什么路由器会断电重启啊?

楼主(2022-03-11):
我家路由器莫名其妙会断电重启,有时候白天,很麻烦。
有没有不需要断电重启的路由器或者可以自动断电重启的路由器推荐啊?

网友:
应该用了有几年吧,大概率是电容老化,换一下就好,或者换个电源适配器,症状减轻了就可以确定是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A:
特别是TP-LINK的路由器,故意用寿命很短的电容,时间一到就各种不稳定,逼着用户换,这就是所谓的计划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别是TP-LINK的路由器,故意用寿命很短的电容,时间一到就各种不稳定,逼着用户换,这就是所谓的计划报废 ...

对对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特别是TP-LINK的路由器,故意用寿命很短的电容,时间一到就各种不稳定,逼着用户换,这就是所谓的计划报废 ...

TP的路由,电容基本一年就得换
我有一个DLINK的路由,10年多了,今年发觉不稳定,换了电容后,恢复正常。

网友:
因为路由器使用时间长了内存不够就会断电重启清理内存,这样网速也会变快。但是目前市面上很多路由器都已经完善了功能,能够做到自动重启(且重启时间很短)。
路由器推荐的话,小户型买200左右的wifi 6路由器就可以,小米ax1800和烽火fh r1都可以。大户型可以考虑组网或者电竞路由,电竞路由可以看一下华硕、小米、MIFON这三个品牌,价格差距不大,看你自己的需求选择。
小道消息:烽火下半月上新品ax3000,优惠价格能到270rmb,如果想购买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简单的换个路由器

网友:
我用路由器有18年之久,买回来的路由器从来不做任何改装,前后用过中兴,思科旗下的,网件二手的,磊科的,斐讯19.9包邮的。

现在用的是K2P,还有之前一个是K2,基本不管刷什么固件,随便用用3~5个月不用重启,除非停电,或忍不住刷新固件才会重启,基本处于遗忘的状态。

记得以前中兴的路由猫一体机,拆开版主后焦黄的发黑,外壳都被烤脆了,用着还是很稳定。

所以觉得不行,就换个吧。

这问题要么配置太低,要么老化严重;现在手机看短视频都是1080P级别,比起以前电脑消耗流量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前电脑玩游戏什么的,需要流量很小,现在一家2~3个手机刷视频,比以前要求高的多,三贱客那种类似1+8M的机子确实是不行了。

路由器也得讲配置了。

网友:
不折腾就买个好点的吧。
我老家用的TP的WDR7660三年了,买回来设置好后,基本没有动过,也没有刻意去重启,现在也好好的。
当然,设置了自动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的路由,电容基本一年就得换
我有一个DLINK的路由,10年多了,今年发觉不稳定,换了电容后,恢复正常。 ...

DLINK路由见过用日本化工的电容的,日本化工的电容一般用在工业级产品,可见其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