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路由器,这几个品牌的路由器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2-03-11):
华硕  小米   极路由    烽火   荣耀   tplink想换路由器,不知道选什么品牌。
要求:价位500以下,能组mesh

网友A:
无脑华硕的机器,,千万别买tplink的机器

网友:
现在热门的是 “京东云” ,配置强悍,还有可能回本

网友:
价位500一下的,买华硕有点吃力了。再等等618吧。小米的估计618一些AX6000、AX5400会降价低于500的。华硕的这价位只有AC86u了,其余的不熟,不乱说

网友:
AX6S家用还行。

网友:
对路由器不感冒,k2,k2p用着也没觉得啥。

网友:
现在还有极路由?虽说我还有三个,一个百兆单频,一个百兆双频,一个千兆双频

网友:
家里还是3个某讯K1,换过电容,刷的集客固件,用着还不错,基本能无缝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脑华硕的机器,,千万别买tplink的机器

多上acwifi看看,这两年的TP出的路由器都是按着小米打

网友:
500内别考虑什么华硕了,除非买WiFi5旧机型,极路由已经GG,小米除非米粉不然也不用考虑,那固件和啥一样。
TP-LINK、H3C、ZTE都可以,TP的XDR6020、5430、H3C NX54、ZTE AX5400 Pro都可以,如果你要组网TP可能还是最优选择。

网友:
最好支持可刷固件的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上acwifi看看,这两年的TP出的路由器都是按着小米打

配置好又不代表稳定性好,,,,,
原机可扩展性又不如其他大厂的,,,,,,,,,,
你要是用点心就知道TP在网口的隔离变压器上,电容上,,mlcc电容上都有一些缩水
要不然TP凭什么那么廉价????
还有,,我是acwifi.net的老游客了

网友:
加点钱上华硕,,网件的,,

网友:
要稳定性去买思科网件吧

网友:
XDR5480强烈推荐

网友:
华硕  小米   极路由    烽火   荣耀   tplink想换路由器,不知道选什么品牌。
要求:价位500以下,能组mesh

华硕:虽然很想推华硕,但看了下这个价格现在只能ax56u,2t2r实在没意思。
小米:现在没啥可推得但好像也没什么坑,根据喜好自己选吧,选4t4r便宜的就行。
极路由:已经凉了
烽火:似乎除了运营商定制机型没在消费市场见过,根据经验这种牌子千万别选。
荣耀:华为系的个人不建议选。
tplink:现在硬件已经上来了,固件虽然简陋但也会更新,而且比小米固件稳。推荐ax5400.以后mesh也方便。tp的mesh很强的。zte h3c这种不太建议。

一般根据命名可以粗略判断天线数。
2t2r     ax1800/3000
4t4r    ax3200/5400/6000等

网友:
WiFi 6上小米就行,使用米家App控制灰常方便,谁没事总刷固件呢

网友:
华硕的上千的可能会好些吧。  买过华硕低端 中端用着不大行。

网友:
闲鱼买几个锐捷p520 搞个好点的路由器 tp送都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脑华硕的机器,,千万别买tplink的机器

不是吧,xdr3010也很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