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掌讯导航车机使用热机后啸叫发出刺耳噪音

楼主(2022-03-11):
本人掌讯导航车机在放音几分钟后,发生啸叫发出刺耳噪音,关机冷却后正常,放音几分钟后热机后再次啸叫。曾经更换过主板,没用上半年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请教一下达人,这种问题更可能是功放芯片(TDA7388)损坏,还是电容失容啊?如果电容失容更可能是哪个电容。

小弟在此不胜感谢。

网友A:
笨办法,冷机开机,怀疑哪里就用电吹风吹哪里,尤其是带散热片的零件,周边一首影响 的也吹吹,直到故障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笨办法,冷机开机,怀疑哪里就用电吹风吹哪里,尤其是带散热片的零件,周边一首影响 的也吹吹,直到故障出 ...

不是专业维修的,在轿车中控台上,不好操作。

网友:
切断信号试试呗。

我觉得前级出问题的几率大。

楼主:
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下么,自己顶一下

网友(2022-04-20):
明显是车上喇叭搭铁,导致的。

网友B(2023-04-28):
我的也是这样,是设计的问题,没救,因为这款车机功放是没有固定散热器,是插在一个铝制后框(兼职散热)的凹槽里的,通过导热硅脂传热,实际工作中功放块发热很高的,集成块就会不稳定。我换了功放集成块,不久也是这样,换了吧。有点奇怪,你功放块上面怎么没有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是设计的问题,没救,因为这款车机功放是没有固定散热器,是插在一个铝制后框(兼职散热)的 ...

那就加一个散热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是设计的问题,没救,因为这款车机功放是没有固定散热器,是插在一个铝制后框(兼职散热)的 ...

应该是你分析的问题。看起来不是很好解决。如果有空间增加散热也许能改善,或者降低输出功率

网友:
先查一下喇叭故障,还有喇叭线路是否搭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