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温度计可改电压表否?

楼主(2022-03-11):
想要一个LCD的电压表,量程在30V之内,精度要求不高。
不知道用鱼缸温度计可以改造否?
请大神们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
这个不通过劳动是改造不了的

网友:
电压表比这个温度计便宜吧
便宜的数字万用表有十来块钱的

网友:
网上有成品卖的

网友:
改肯定是能改,但是你要找一系列的不同的电阻做分压用。

网友: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变通使用的。

早期指针时代,各种表大多都是电流表改的。

到数字表时代,很多各种表都是电压表改的。

所谓的温度表,多都是电压表去采集热敏电阻和另外一个电阻的分压制。

之间的不同就是线性范围可能不同。

网友:
表头本来就是一个显示部份

网友:
肯定能,看你技术

网友:
看你怎么改,你要说自己重写单品机程序的话是可以的,前提里面不是那种otp单片机芯片
如果只是希望简单改造就变电压表那是不行的,温度计读数是通过采样热敏电阻压降再计算阻值查表得到的温度值

网友:
重写程序有这时间和改的精力/材料

都够直接淘宝上找个包邮的买个电压表表头了

网友:
芯片外置基准电阻可以改,芯片集成很难改,刷新率2秒1次。LED电压表头刷新率每秒3次。

网友:
即使能改代价也不会小。

网友:
拍一下电路板,特别是主控芯片。如果是单片机的,里面是有程序的,多半就弄不了了

网友:
牛屎芯片,如果你想改的话上单片机吧…改是肯定可以改的…

网友(2023-03-04):
用量怎样,我们可以定制,价格比市场价便宜,而且还不是牛屎

网友:
这种表的原理是基于电阻采样的,无法修改为电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