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定超级密码-辽宁联通创维D742-C怎么能打开upnp或DMZ?

楼主(2022-03-11):
桥接不敢想了……
upnp或DMZ有没有什么方法?开一个就行
超密网上的都试过不对

网友:
这样专业的问题,还是要去恩山或宽带技术网!

网友A:
一般普通用户进去就能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普通用户进去就能设置

不行,放心万恶的联通光猫普通用户只能查看属性!到期再不上联通!超级密码动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