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usb摄像头电源反接 还有救吗?

楼主(2022-03-11):
罗技usb摄像头   通过一个带外接电源的 usb hub 连接电脑  但是外接电源搞混了可能  正负极反接 导致电脑usb口跟上面插接的usb摄像头都坏了  看看这电路板 有救不各位大佬

网友A:
如果u4没有烧坏痕迹的话,短接fb1和fb2试试。如果有万用表就测下fb1和fb2是否导通,不导通的就短接

网友:
一般都有降压芯片的,不直通IC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大概率烧LDO芯片了,就是U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u4没有烧坏痕迹的话,短接fb1和fb2试试。如果有万用表就测下fb1和fb2是否导通,不导通的就短接 ...

万用表测量 fb1 fb2 显示导通  但是用表笔尝试短接 fb1 的时候电脑确实有发现usb设备的声音  但是再次尝试短接就好像不管用了 不小心碰到fb1右侧引脚及旁边的电容C59两个引脚的时候 电脑会有发现usb设备的声音 请问接下来如何操作 晚上回家直接 烙铁 短接fb1 跟 fb2 试试?  还是短接fb1跟c59试试  因为用手短接总是不稳定  还需要操作电脑看看有没有发现摄像头 另外短接后听到电脑有声音之后  会感觉主芯片有发热的迹象 是正常还是烧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u4没有烧坏痕迹的话,短接fb1和fb2试试。如果有万用表就测下fb1和fb2是否导通,不导通的就短接 ...

刚刚确认了一遍 短接fb1 fb2 都没有反应 但是短接fb2右侧引脚跟c47的下引脚 电脑会有发现硬件的声音 而且主芯片会发热 但是 设备管理器中没有发现摄像头出现 但是一旦断开短接 会听到电脑硬件设备拔出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烧LDO芯片了,就是U4

U4 上面标注着 MBLCM 百度跟半岛小芯没查到这个玩意怎么测试好坏呀  这就是所谓的降压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U4 上面标注着 MBLCM 百度跟半岛小芯没查到这个玩意怎么测试好坏呀  这就是所谓的降压芯片?  ...

测电容看有没有哪个电容有3.3V的。没有的话就画出U4引脚连接图,再给你找替换。

网友:
某鱼买的剪线摄像头,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估计罗技线序是乱的,跟一般不一样,看看你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C:
u4 烧了,拆掉u4, 找两个贴片二极管串联降压接在u4的输入输出

楼主(2022-05-21):
引用 网友C:
u4 烧了,拆掉u4, 找两个贴片二极管串联降压接在u4的输入输出

大哥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具体怎么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u4 烧了,拆掉u4, 找两个贴片二极管串联降压接在u4的输入输出

怎么确定这个U4的输入端跟输出端啊  它有5个引脚   而且pcb是多层的    都看不到走线 查了半天也没插到这种芯片的管脚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u4 烧了,拆掉u4, 找两个贴片二极管串联降压接在u4的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