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然气取暖,除了水暖,还有其他好的方案不

楼主(2022-03-11):
但是水暖太慢了,毕竟要先把管道里水都加热起来,再传递给空气,从开机到暖和要半个小时,对于我家这种天天开窗通风的人来说,不适合。
狗东看到一款烧燃气的炉子,14kw的功率,相当于2个3匹空调了,而且这个属于一开就热,上面有烟管,可以将烟排到室外,在客厅使用,房间依然还是空调取暖,就是安全性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老家用的天然气取暖,100左右的房子,好像是26还是30几个kw的燃气炉;当时比较过空调、电热,应该还是天然气是最便宜的。相同效果,估计比集中供暖贵50?房子保温效果不是多好。
需要注意的是燃气炉开通时会检查,必须有门的房间才能安装开通。

网友A:
蒸汽暖气,管线里是热蒸汽,效率高但是危险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蒸汽暖气,管线里是热蒸汽,效率高但是危险也高。

公司有自己焊的,毕竟蒸汽管不少,从疏水接个管就行

网友B:
我这见到不少烧生物质炉子的,直接往外吹热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见到不少烧生物质炉子的,直接往外吹热风

生物颗粒存储不好也危险,且占地方!

网友:
不用水循环,直接燃烧,虽然看上去效率高,但是需要通风,要散失热量,而且有中毒风险,一不注意,挂全家。

还是室外/外循环燃烧,然后水循环吧。生命只有一次,一个不小心就没了。再省钱都没用。我宁愿挨冻都不接受这个风险。

网友:
可以砌一个壁炉,安全方便高效,麻烦事是要排管子,还要小心漏气

网友:
还是注意安全,安全要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