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哪位认识,麻烦告诉我参数

楼主(2022-03-11):
这是西门子电源模块中的一个元件,查不到参数

网友:
图片不清楚

网友:
前三位好像是G40,要么是肖特基二极管,要么是MOS。

网友:
我来猜一下:40A600V的MOS。

网友:
肖特基整流管 STPS10H100CT
10A100V

网友A:
5楼对的,本来想查一查二极管参数,看到这模糊的图就没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楼对的,本来想查一查二极管参数,看到这模糊的图就没瘾了。

同感同感...

网友:
叫人帮你查,起码图片要清晰吧!

楼主:
感谢所有人帮助…现补充照片。现情况是电源无输出,带灯输入220出现打嗝状态,去掉灯后就烧保险,怀疑是这管子毛病,但不知参数

网友:
先看下资料,在查找问题吧

网友:
igbt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