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AV转VGA的黑匣子

楼主(2022-03-11):
单位的一些模拟影像设备需要在电脑显示器上显示图像,就在网上买了个转换器,到手即拆,一探究竟。

网友:
最好给芯片加散热,很热,我手里有类似的,5V供电,夏天烫手。

网友A:
我那台很老的天敏电视盒上也有AV转VGA功能。现在不知道丢哪儿去了。清晰度不咋的。

网友:
关键是原本av信号质量就辣鸡,经过这玩意就更加劣化了

网友:
AV最高分辨率也就720×480
所以转成VGA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基本上只转换video讯号,audio应该是直通!

网友:
这算是采集卡么?

网友:
想起了曾经的电视盒子,不知道什么原因,老的电视盒子不支持液晶显示器,现实效果垃圾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台很老的天敏电视盒上也有AV转VGA功能。现在不知道丢哪儿去了。清晰度不咋的。 ...

我还在用着天敏的电视盒,10多年前用到现在,显示器也是一起配的22的。

网友:
我还有佳的美的双模电视盒,也支持从AV直接转VGA,最高支持1440 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