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谁知道这个微软MP3电池的正负极

楼主(2022-03-11):
谁知道这个微软MP3  连接电池的正负极   图片所示   有没有拆过这个牌子机器麻烦告知下  由于没有那种数据线也无法测量连接电池输出端正负极

网友:
继续拆看看正面元件。

网友:
滤波电容的正极接电池正极,大块铜箔通常接负极。还可以看看电源转换芯片,通过它的数据手册知道输入脚是正极,然后跑电路看看。再进一步拆一下,直到看到电子元件。

网友A:
左边三脚连螺丝是负极,右边三脚估计是正极

网友B:
苹果四的接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三脚连螺丝是负极,右边三脚估计是正极

我在网上找的拆机图片  这边的(图片所示:)才是连接电池的  哪个是正哪个是负

网友:
usb外壳一般接的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四的接口吧。

这是微软的zune,肯定不会用苹果的接口

网友:
建议搜下微软zune的数据接口定义

网友:
我的在家,我在外地,不然可以拆开给你测量一下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这机电池淘宝闲鱼有卖啊,10元吧,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