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沧州天瑞BX6-125-2老式交流电焊机,这个变压器改点焊机,焊电池够用了吧

楼主(2022-03-11):
老式的交流焊机,这个变压器改点焊机,焊电池够用了吧!初级线圈2mmX1mm扁铜。次级5x2扁铜。在考虑是把次级拆下来绕初级上面,还是买根扁铜绕初级上,保留次级。这样不用破坏电焊机。

网友A:
这玩意应该直接接焊笔,加时间控制就可以用了吧?
仔细一想会不会输出线太细电流还不够?

网友:
沧州狮子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应该直接接焊笔,加时间控制就可以用了吧?
仔细一想会不会输出线太细电流还不够?
...

电压太高了吧

网友:
当然是买一根扁铜

网友:
中间有缝隙,直接上铜排吧,额外加个绕组点焊用,电焊点焊两用,美滋滋

网友:
控制好时间也不是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