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石英钟机芯的选择,请大家推荐一下:现在哪种机芯 会比较省电

楼主(2022-03-11):
家里几台挂式的扫抄石英钟在用,其中2台是电信积分兑换的,走时较准而且省电,另1台康巴斯的跑时不准(慢慢跑快7、8分钟)而且特别耗电,即使用南孚碱性电池也撑不了一年。现在换电池太麻烦,准备换个新机芯。考虑到耗电量的事,以前用的一些石英钟跳秒的特别省电 ,一节杂牌电池也能跑一两年,所以想请大家推荐一下:现在哪种机芯 会比较省电

网友A:
一步到位,上日本精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步到位,上日本精工

百度吧里有实测,很拉垮。而且主要是在合理价位内选择一个更省电的。目前已经下单了一种康巴丝机芯,标称耗电150uA 。感觉电商里的选择很小,同一品牌造型各异,怕是多为假冒

网友:
X宝上石英钟跳秒的机芯就几元一个

网友:
跳秒的声音会大一些。

网友:
买个无线对时的,带充电的,什么事都省了,而且贼准

网友B:
一台欧尚买的10元跳秒钟用了5年很准,最近没电了,淘宝买的电池,发现钟老是不准,换了个钟才知道原来买的电池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台欧尚买的10元跳秒钟用了5年很准,最近没电了,淘宝买的电池,发现钟老是不准,换了个钟才知道原来买的 ...

不是电池问题,这康巴斯前几年40多块买的,实验过镍氢充电池、碱性电池、碳性电池 ,都是跑快。最要命的是耗电大,同样电池走时只有另2台的几分之一。可能是假冒的吧。挂钟频繁换电池是令人发指的

网友:
蜂鸟机芯价廉,准确度也可以

网友C:
直接商丘BPC电波机芯啊  自动对时   一步到位

网友:
刚买的一个康巴斯 扫描机芯,测试了3天快2秒,耗电500ua,太耗电了,用到这个送的电池不走了,就改18650经降压电路供电看看。
原来跳秒机芯18650经降压电路供电电流0.17--0.71ma,

网友D:
之前康巴斯的不准,后来换的铃木机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商丘BPC电波机芯啊  自动对时   一步到位

电波机芯耗电怎样?1节5号能用多久?之前考虑过,对耗电没底就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康巴斯的不准,后来换的铃木机芯的

在网上看了些帖子,好像说是康巴丝假货泛滥了。这次买了个说是正品的跳秒机芯,连邮费20,主要是标了耗电,150uA 。其它机芯似乎完全没有这个标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网上看了些帖子,好像说是康巴丝假货泛滥了。这次买了个说是正品的跳秒机芯,连邮费20,主要是标了耗电 ...

大部分都是工作电流150ua以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都是工作电流150ua以下吧

X宝我认真看来有这个描述的商家,评价说假货,温州货,用几天坏的。
我怕买不到真货不敢随便下手。

网友E(2022-05-13):
记得有坛友测试过“佳丽JIALI”的机芯性价比最高,每月误差2秒而且省电。SUZUKI铃木进口超强静音扫秒机芯拆机(石英钟机芯拆机系列之五)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记得有坛友测试过“佳丽JIALI”的机芯性价比最高,每月误差2秒而且省电。SUZUKI铃木进口超强静音扫秒机芯拆 ...

我第一时间也是想起这张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第一时间也是想起这张帖

现在坛里搜索要扣M币,所以没有发现老帖。看身边情况,现在廉价石英钟走时不准和耗电大的情况非常普遍,真是不应该,还不如20年前。我买的本来是北极星机芯,20元子; 但是被卖家换成了AMEGA,可能是傍欧米伽这个洋品牌的吧,A本身算老牌子了,但是宝上搜不到。就换着用了,还是老式跳秒省心,也省电。

网友:
把秒针扣了会不会省电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