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电动车充电桩控制器,感觉找到发财的门路了

楼主(2022-03-11):
电工拆下的一个充电桩控制器,送我拆机看看外观:

打开后的结构

内部结构

拆开后的主控板

用来一片gd32的单片机,和stm32兼容,国产的,还有一个air720的4G模块,里面有一张物联卡。
使用时扫描支付,然后再充电。看结构应该支持投币的,但是,有接口没设备。只能扫码。
现在有个问题了,我要是把这二维码换成我自己的,然后再找个位置装起来,岂不是旧可以坐享其成了吗?我都有点佩服我自己的想法了!

网友:
没用的,这个还是有后台服务器的,扫了之后打开一个网页选择啥的

网友:
问题是扫了你的能充电吗?

网友A:
你需要做个网站,对接微信/支付宝付款,然后需要知道他的通讯协议,如何控制每个口的通断,发送对应的指令给他才能用

网友:
第一个人扫码付费不能充电,就打电话投诉。
然后厂家的人来一看,直接110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做个网站,对接微信/支付宝付款,然后需要知道他的通讯协议,如何控制每个口的通断,发送对应的指令 ...

直接淘宝买一个全套,把他的机器拆了,换成自己的。

网友:
彼车是你开,此桩是我栽,要想充趴卧(power),把卡刷起来!

网友B:
看起来有互感器,也就是说检测电流的,我们这里是1元5小时,但是如果冲三轮车这些大功率,不到5小时就断电了,估计是达到一定电量不到时间也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做个网站,对接微信/支付宝付款,然后需要知道他的通讯协议,如何控制每个口的通断,发送对应的指令 ...

不用这么复杂,楼主可以坐在这个盒子里,有人扫码楼主手机收到钱,然后手工把对应继电器给接通(可以改成开关),待时间一到再把继电器断开。
如果想更简单一点,把板子上的按钮,直接接到继电器,设置一个延时电路,5小时断电,即使不扫码,只要按按钮其实也可充电,但是大多数人都会先扫码付钱再按按钮。。。

网友:
看过电视报道新闻,私自更换商家二维码,金额较大算盗窃罪

网友:
楼主坐里面这个方案比较可行。

网友:
这个想法比较刑

网友:
其实,这个只能赚小钱!你应该租一门面,装修成中行,再招几个临时工,做个十天八就行了。

网友:
通过收款码逮你可太容易了,别自作聪明

网友:
被发现更麻烦。手机应用市场最狡猾,像北斗导航,OCR文字识别等写着免费,用了没多久收费,买了后软件商全跑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一样的,调一下价格,装在边上,贴上几个大字:“这个比边上那个便宜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有互感器,也就是说检测电流的,我们这里是1元5小时,但是如果冲三轮车这些大功率,不到5小时就断电 ...

确实有检流的,我们这边装的两轮专用位3A限流0.5元2小时,三轮专用的好像是5A还是多少了价格贵点。
他这个还是继电器接触,现在很多新出的改用mos管了

网友:
不用扫码功能,加个投币器就可以了,只是检测投币脉冲信号次数,来开启设定好的通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有互感器,也就是说检测电流的,我们这里是1元5小时,但是如果冲三轮车这些大功率,不到5小时就断电 ...

是的电流没了也就是充电器变灯就自动断电了,我们单位也有,不过是不要钱的那种,按一下就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