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修人生第一次买的电动工具之戈麦斯手电钻

楼主(2022-03-11):
买来估计有10多年了吧,很少用,当时买的时候卖点是双轴承,纯铜电机,几个月用不了一次,开始就有碳刷火花,后来越来越大不过也没管。年前用的时候调速开关不好使有时候按了弹不起来,然后线也折弯断路了。
就拆开修一修。

从折弯口附近断路,碳刷磨损比较严重,在碳刷架子里面都歪了能看到底部金属,顺便也换掉。

买角磨机带的碳刷想不到挺合适的。

完美配合的碳刷。

想不到锤击功能就靠这一个玩意来控制,拨到电锤功能时钻头末端顶在凹槽处,齿轮刚好就和前面齿轮咬合形成前后运动。

上点油。

开关之所以不会关,因为里面扳机固定扣断了掉在里面搞得。
本以为可以完结手工了,想不到装上去只有扳机按到底才会转,无奈又拆开开关检查,可能是没油了把那个触点不太好使了合不上,给弹簧清洗上油好了。
再装上,开机只有最低速,最高速2档,无极 变速功能不起作用了。
再拆开测量,没东西坏。哪个双向可控硅为什么1.3脚电阻这么低???拿新的测测也是这样说明是好的。

这问题困扰了我挺久的,直到刚才,重新拆开后仔细观察发现,滑动碳膜的金属铜片可能因为什么情况压扁了,装上去根本接触不到碳膜那想调速就无从说起了。

翘起来后电钻正常了。又能使用了。多试几次,总能成功。

网友A:
不错,这玩意不能等摆工才折。平时有点头晕身热就要拆开保养

网友:
传说中的越修问题越多

网友:
盲猜铝线电机

网友B:
十多年前就有戈麦斯了吗?看来我还是太年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玩意不能等摆工才折。平时有点头晕身热就要拆开保养

要经常翻翻牌子!

楼主:
虽然我没刮开看,但是看整体用料做工应该不是铝的。
当时买都要100多。
里面的电线都是硅胶线,除了电源线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多年前就有戈麦斯了吗?看来我还是太年轻了

哈哈,翻了一下购买记录,是14年买的,8年了。

网友C:
垃圾牌子货 之前买个龙啥电起子用几次就罢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垃圾牌子货 之前买个龙啥电起子用几次就罢工了

只要用料好电机不是铝电机都很耐用的,我这个碳刷都消耗完了,质量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垃圾牌子货 之前买个龙啥电起子用几次就罢工了

龙韵吧?我也有一把,一般都是电池质量不好,换电池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