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今天把小能人X3汽车应急电源拆了,想换电芯

楼主(2022-03-11):
今天把小熊人拆开了,因为它充不满电了,有个同事的车今天打不着,派它出马也没搞定,
之前打车可是很轻松的。不过它也有六七年了。
同事换了这应急电源,一下就打着了,
也就是说,它该下岗了。
打开了,没完全拆开,应从这个插头,四根线,应该是三个电芯。
大家给下换电芯的方案,可以考虑换壳,只保留保护板。
EC27的插头我还有。

网友:
建议用超级电容搞定,永远不坏。

网友A:
同意,我试过一组6串超级电容充电到13.6v两年了还有12.1v,给2.0的车打火没问题。

网友:
楼上的超级电容漏电流这么小

网友:
20AH铁锂电池备用,10年原车电池照样打火

网友:
换三片动力电芯不便宜哦

网友:
不考虑外形尺寸三串 12.6v的动力电池很好搞啊。航模动力电池有的是。

网友B:
这玩意我用了两次之后就再也打不着了,花了大几百买了个超级电容的感觉好用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我用了两次之后就再也打不着了,花了大几百买了个超级电容的感觉好用多了。 ...

大几百不是13块钱1节么

网友:
没更换的必要,超高倍率放电聚合物寿命都不长,大部分都要鼓包,内阻变大,报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几百不是13块钱1节么

价格炒上去了,10元/节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我试过一组6串超级电容充电到13.6v两年了还有12.1v,给2.0的车打火没问题。 ...

超级电容怎么充电,谁讲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电容怎么充电,谁讲哈。

带限流功能的调压电源

网友:
软包的太短命,我的换成26980锂电了,并改造为便携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价格炒上去了,10元/节的少

MAxweI的13块也是炒起来的,便宜的时侯4-5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电容怎么充电,谁讲哈。

限压不超14v的充电器直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电容怎么充电,谁讲哈。

不常用,就不用充电,充满电也可能慢慢放光了。

使用时,将电容器直接并联到蓄电池两端,用蓄电池给电容器充电。尽管蓄电池已经不能着车,但是其化学能可以保持它有11V以上的空载电压,只是内阻太高,不能大电流放电启动汽车而已。等十几分钟,电容器应该已经充上11V以上的电压了,就可以启动汽车。

电容器并联到蓄电池初期,因为电容器的电压较低,可能充电电流比较大,最好串联一段1Ω左右的电炉丝作限流电阻。也可以用较长的略细的线为电容器充电,利用长细线的线电阻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