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台DELL3990升级

楼主(2022-03-11):
现在的电脑真的好省电,新购的DELL 3990  台式机 G5905 +8G DDR4 3200 +256G M2 SSD(本次升级的)+1TB 机械硬盘,B460的主板, 待机才9W左右,真的给惊艳到 了 ,发个贴子高兴一下,  专用电源,专用主板,以后坏了,只能换DELL的, 机箱也没有利用价值的,不如清华同方的用华擎 的主板组装的,通用件。

网友A:
海尔用的也是华擎主板,我刚入了台海尔的NT96,直接用的华擎deskmini主机,刷回原版固件稍微费了点心思

网友B:
装个网卡 弄成软路由 NSA什么 应该不错

网友C:
固态好评 还有这待机优秀啊 我的双盘NAS待机10W 运行20W

网友D:
我的那破电脑待机好像是70-90W,开机瞬时最大功耗140W-200W好像

网友E:
CPU的工艺提升,品牌机主板界面虽然英文,但是完美兼容核显。我2021年组装5700g核显,不兼容华硕B550重炮手主板点不亮,非得加独显,先退掉凑合用旧的。

网友:
定制主板,USB口,音频口,开机键,指示灯都是焊在主板上的,而且形状很怪异的。电源接口也不是标准的,我也弄了一台3670的,都是很怪异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尔用的也是华擎主板,我刚入了台海尔的NT96,直接用的华擎deskmini主机,刷回原版固件稍微费了点心思 ...

给客户的神船升级,战神系列用的铭瑄399的H510M那款主板+onda RX550显卡,没见过的内存,SATA固态,比清华同方的差了点。同方的内存用的还是金士顿的,固态用的深圳一代工大厂的,江波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网卡 弄成软路由 NSA什么 应该不错

有点奢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的工艺提升,品牌机主板界面虽然英文,但是完美兼容核显。我2021年组装5700g核显,不兼容华硕B550重炮手 ...

刷BIOS应该就可以了, 大厂的东西都是要测试的,兼容性现在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那破电脑待机好像是70-90W,开机瞬时最大功耗140W-200W好像

这台3990跑满也才72W左右,DELL用的260W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好评 还有这待机优秀啊 我的双盘NAS待机10W 运行20W

DELL原机带的都是三星PM91A,SK BC711的盘, 这加了个长江的PC005 还不错。至少比杂牌的要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L原机带的都是三星PM91A,SK BC711的盘, 这加了个长江的PC005 还不错。至少比杂牌的要省心 ...

最新机型才是91A吧?以前的可能是981A再往前是981

网友:
dell一般使用btx的主板,所以不通用的

网友:
待机9W咋测的啊

网友F:
收了几个戴尔标准机箱,带电源光驱的空机箱放黄鱼没人要,不过以前的老机箱还是很不错的,可能太重了运费都贵过铁价钱

楼主:
正常开机启动进入桌面后,不操作,30S后读北电T8的数据,(条件:外部:连接 USB键盘鼠标, 网线,VGA输出,无其它外设, 内部,M2 256G+1TB HDD ,8G单条内存,主板,软件:只安装了基本的win10 20H2, +鲁大师),   后面安装了办公软件之后,功耗升到了12---15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了几个戴尔标准机箱,带电源光驱的空机箱放黄鱼没人要,不过以前的老机箱还是很不错的,可能太重 ...

现在外面买的机箱越来越薄了,前面都还是空的, IO线还是铁线的。USB3.0的线是假的4芯线USB2.0的

网友:
没啥意思,,要性能啊。

网友:
我那台老机,cpu待机就是60-80W,满载135-140W,显卡就是当年的耗电大户,,网上测评满载234W-294W,全部满载估计400W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