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教如何给该笔记本重置bios?打开后盖没看到记忆电池

楼主(2022-03-11):
一台配置极低的笔记本,确切的说应该是个学习机,小孩不知按了什么键,现在笔记本自带的键盘,触摸板以及用usb外接键盘,鼠标,u盘都没反应了(usb口插上鼠标键盘后,鼠标键盘的灯都不亮),估计是bios的设置给改了,想给它重置下bios但打开后盖没看到电池,请问这类似学习机的笔记本如何重置bios,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电池焊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找找后背或侧板看看有没有复位孔(reset)找个牙签捅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焊下来就可以了

电池和主板的接口已经断开连接试过了,不行

网友B:
把电池插头拔掉歇几分钟再插上。

网友:
现在的bios基本不存在断电重置的了,断电只是时间复位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插头拔掉歇几分钟再插上。

已经试过了,不行

网友:
这是平板电脑的主板吧?那个接键盘的KB插座都贴歪了

网友:
安卓的吗?安卓的找复位键试试,安卓的开机键+音量下键一起按,然后双清试试。
X86的话,用OTG接个键盘,然后按DEL或者其他热键,进BIOS试试。

网友C:
电池接头拔下来,放几天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接头拔下来,放几天即可!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如果所有USB设备都瞎了的话,我怎么有一种桥烧了的错觉?
不过既然都能看到BIOS芯片了,去官方搜一下,运气好的话,会给你提供BIOS程序的下载,下回来上编程器重写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