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绵羊电热毯出现一个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2-03-11):
一条小绵羊单人电热毯,在使用时可能因为没注意毯子本身出现了歪斜,保险丝爆了。更换了同规格的保险丝后,通电,放置在低温档正常,但是一推到高温挡就爆保险丝,连续爆了两个,但是找不出问题在哪。单人的,只有一圈的回路,如果有问题,感觉是电路,但是电路看不出啥问题。请教,该怎么办??

网友:
换挡开关问题吧,或者是电热毯电阻小了,低温没超过保险容量,高温就超过了

网友A:
背面不看看吗?

网友:
这不奇怪,因为这种档位开关不带保护电路,很简单。有些电热毯是有保护电路的,档位开关上附加了一个单向可控硅(BT169D)的保护电路。比普通的档位开关多一个全桥电路及热敏电阻过热检测。

网友B:
测一下发热丝阻值,估算一下电流

网友B:
电路应该是这种吧:

网友:
开关损坏的可能性大点,跳过开关测试一下。

网友:
话说某校动物系某学科期末考试。老教授提著一个用黑布罩著的鸟笼,只露出两条鸟腿。考试题目就是:由观察到的鸟腿写下此鸟的种类。

某学生辛苦准备考试数周,结果啥都没考,这样的鸟试,他又不会……火大了,就拍一下桌子提前交白卷了(不写姓名学号)!老教授因而很生气,要那位学生留下姓名来……那学生只把裤管拉了起来,露出毛腿来,对老教授说:“你猜我是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应该是这种吧:

还有保险管

网友:
量一下发热丝阻值,三年内可以修或者换开关。
三年以上就丢了吧,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发热丝阻值,估算一下电流

电热丝一般阻值在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热丝一般阻值在多少合适??

不知道,I=U/R,可以用电压除以阻值得到电流,然后跟你的保险丝电流比较看有没有超
P=UI,电压乘以电流得到功率,跟你的电热毯最大功率比较也可以看看有没有超

网友:
P=UI=U²/R
R=U²/P

假设你的电热毯高温档是60W,那么电热丝阻值=220*220/60=806欧,实际据说会低一点估计在700多欧

楼主:
额定功率是70W,220*220/70=692欧,大概700欧左右才是正常对吗??
如果电热丝本身阻值偏大,那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定功率是70W,220*220/70=692欧,大概700欧左右才是正常对吗??
如果电热丝本身阻值偏大,那就只能放 ...

阻值偏大没事,怕的是偏小啊,阻值变小电流才会变大,你测出来的阻值到底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不看看吗?

没感觉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值偏大没事,怕的是偏小啊,阻值变小电流才会变大,你测出来的阻值到底是多少呢? ...

手头只有一台老的指针表,量了一下,有900多欧,正常吗??黑色和红色线是同样电热毯本身的,蓝色和棕色是220V的输入线。不知道我这个量法对不对??要不要断开电路再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头只有一台老的指针表,量了一下,有900多欧,正常吗??黑色和红色线是同样电热毯本身的,蓝色和棕色 ...

指针表我不会读,但是看你的图好像是100多欧,我不知道对不对,你再找一个色环电阻量一下测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我不会读,但是看你的图好像是100多欧,我不知道对不对,你再找一个色环电阻量一下测试一下看看 ...

用的是×100的档位,手里没有其他色环电阻,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100的档位,手里没有其他色环电阻,有点麻烦

色环电阻到处都是啊,你这块板子上就有几个,直接量不就行了,根据色环读数确定阻值,然后量一下看看到底应该怎么读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