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朋友送的两个机顶盒其一·大麦盒子dm4036

楼主(2022-03-11):
朋友送了又两个机顶盒,一个外贸的一个长城宽带送的大麦盒子,先拆大麦盒子吧,

基本参数

包装挺精细的,大厂风范

盒子挺小巧,也挺重的,应该里边有配重

背面

接口

遥控器红外的

小巧圆润

很精致的遥控器,手感不错

继续往下开箱,最下层就剩一根HDMI数据线和电源适配器了,看起来做工都挺不错

电源适配器参数

接下来就是拆螺丝的时间了,底部就两个脚垫,藏在下面的两颗螺丝拆下来轻松开壳

WIFI模块小版,用的瑞昱的8188FTV芯片,也是比较常见的芯片

拆下主板上的两颗螺丝就可以拿下主板了,可以看到配重大铁块,同时也起到散热作用

按理说这面应该说是主板正面吧

采用的晶晨的S905B的CPU

硬盘是哪家的?不太懂,也没有去查

内存,两颗512的颗粒,应该是和硬盘一个厂家

网变,应该是百兆的,和一颗有线网网络收发器

型号是IP101GR

上电可以开机

安装了论坛里的大神做的IPTV直播软件,很流畅

设置信息

到此结束,另开一贴,开拆外贸盒子

网友A:
同款大麦盒子,长城定制,其他网络不能连接,一直在家吃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款大麦盒子,长城定制,其他网络不能连接,一直在家吃灰

S905不能刷固件破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905不能刷固件破解吗?

有其他的用着,再说配置不高,懒得折腾

网友C:
能刷lakk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大麦盒子,长城定制,其他网络不能连接,一直在家吃灰

我这个可以连接我的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其他的用着,再说配置不高,懒得折腾

可以刷个游戏机,用来打游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刷lakka吗?

应该可以吧,不过就一个usb口,除非刷内置比较合适

网友D:
直播app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播app叫什么名字

应该是提取的电信的IPTV,在机顶盒专区有下载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大麦盒子,长城定制,其他网络不能连接,一直在家吃灰

感谢大佬打赏

网友E:
这种低配机顶盒可以自己改千兆网口加TF卡槽加内存硬盘而不刷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种低配机顶盒可以自己改千兆网口加TF卡槽加内存硬盘而不刷机吗?

就算能加也肯定要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低配机顶盒可以自己改千兆网口加TF卡槽加内存硬盘而不刷机吗?

改网口和内存卡槽应该不用,但是动内存肯定是要重新刷机,并且还要有相应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能加也肯定要刷机

有能力的话改网口和内存卡应该不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能力的话改网口和内存卡应该不用吧

网口怎么改?换网卡芯片?那也要看驱动通不通用,否则肯定要改内核啊,螃蟹家的有些是通用的,这机器的型号没怎么了解过。内存卡怎么改?没看到卡槽焊盘之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口怎么改?换网卡芯片?那也要看驱动通不通用,否则肯定要改内核啊,螃蟹家的有些是通用的,这机器的型 ...

刮芯片,找定义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刮芯片,找定义点

这夸张了点吧,就一个机顶盒而已,S905的机顶盒又不贵,买个全好的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夸张了点吧,就一个机顶盒而已,S905的机顶盒又不贵,买个全好的不好吗 ...

说的是想折腾的可以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夸张了点吧,就一个机顶盒而已,S905的机顶盒又不贵,买个全好的不好吗 ...

主要久了总会不知不觉攒一堆废件,不想再一百多买新机顶盒了,现有的盒子还能用但是有些地方不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