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迷你台式机故障求救,多次按开机键才能启动

楼主(2022-03-11):
这电脑是别人的,刚给我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开关坏了,重换一下就好了,但是拿到手,我测试了开关正常,继续对各个供电部分检查,19V输入正常,12V,5V,3.3V均正常,有一路是1.066V,对地电阻是7.6欧姆,其它供电部份供电都是100欧以上,有大神知道吗?只是玩玩,没有专用工具拆芯片。
M2固态硬盘非常热85度,但是我把固态拆开,开机也是一样,所以跟固态肯定没关系,我怀疑是大芯片有内部短路的问题,因为发热量很大,75度左右,另一个如果开不了机有指示灯提示,1秒频率闪两次,停2秒闪3次。我一般对电脑维修都心里没有底,首先元器件太多,懒得跑电路,且要有专门的拆芯工具或有料板做拆换法维修,毕竟不是这方面专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