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朋友送的两个机顶盒之二·外贸盒子

楼主(2022-03-11):
在另一个帖子拆了旁边的大麦盒子,这个帖子就拆这个外贸盒子

整个盒子就没有一个中国字,纸盒也很简陋

外边一个标签

打开盒子能看到大大的6k,这咋办,没有6k显示器啊,看样子要认识个有6k显示器的朋友了

下边一层是遥控器,电源适配器和高清线堆在一起

常见的红外遥控器

拆掉包装袋还有层膜,感觉多此一举

盒子背面

正面

背面接口,还有个光纤接口?

侧面接口,接口很丰富,两个usb,一个内存卡槽,一个安卓的OTG接口

底部四个胶垫,下边四个螺丝,拆掉螺丝很轻松就拿掉底壳,连一个卡扣都没有,主板也没有单独螺丝固定

内存,也是单颗512的,背面4颗,正面还有4颗,组成4g内存

把主板翻个面

这就是大家说的盖标片吧,镁光的64g

正面4颗内存颗粒

CPU散热器就不拆了,下边是颗全志的H616,后边会给大家看系统显示,

网变,另一个芯片是啥?才疏学浅查不到啊,应该是调制芯片,

wifi芯片

前面板数码管控制芯片

数码管

开机界面

主页界面
删除了好多自带的软件。国内无法使用

安装了论坛大神的软件市场,下载了些里边的软件

设置显示有蓝牙,那个WIFI芯片应该是封装了WIFI和蓝牙

设置页面内容

淘宝说是安卓9也有说安卓10的,这看着不像啊

可以打开开发者模式

硬盘容量可以显示

数码管显示

最后一张,看电视错错有余

网友A:
这样的朋友我也想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朋友我也想要。

你有6k显示器吗?你有我就和你做朋友

网友B:
做工杠杠的呀,多搞点给老铁们呀

网友C:
为什么国内的盒了看到的最高都是些2+8的,看来还是太穷啊

网友D:
外贸盒子配置虽然高,但是用料很差啊,内存看起来都是拆机料,emmc降级片不知道是不是拆机
电容也是能省则省

网友E:
包装没有中文,但是开机后,各种设置菜单全是中文显示???

网友F:
运存和存储容量都是虚假的,实际是1GB运存,32GB存储。系统显示的信息是可以改的,也能过当贝市场检测和娱乐大师等。外贸盒子的特点,2个极端,一个是配置真实且很高,一个就是配置虚假且真实配置不高,输出最高是4k,6k只是解码能力,还必须是H265编码的视频,其余的就只支持到4k解码

H5TQ2G43BFR:海力士ddr3运存,4位的,4位运存芯片一般是服务器的内存条拆机,能使用的场景不多所以不值钱,8颗凑成32位来用,单颗2Gbit=256MB,但由于是4位的,还需要换算一下为128MB,8颗构成1GB运存。

SJJML:对应型号MTFC32GAKAECN-4M,镁光emmc,mlc芯片,32GB,镁光标被遮盖,具体情况不清楚,但这种带原标的一般还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全志H616:支持最高6k30fps视频解码,最高支持4k输出,1.5GHZ主频,4核A53 ,硬件上确实可以支持到4GB运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杠杠的呀,多搞点给老铁们呀

一般吧,用的都是廉价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国内的盒了看到的最高都是些2+8的,看来还是太穷啊

外贸盒子配置都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贸盒子配置虽然高,但是用料很差啊,内存看起来都是拆机料,emmc降级片不知道是不是拆机
电容也是能省则 ...

的确是这样,处处都是省钱的痕迹,但是配置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包装没有中文,但是开机后,各种设置菜单全是中文显示???

肯定是英文了,我重新设置的,语言设置里有全球语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存和存储容量都是虚假的,实际是1GB运存,32GB存储。系统显示的信息是可以改的,也能过当贝市场检测和娱 ...

应该不假吧,管他呢,反正挺好用

网友G:
带数码显示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数码显示好评。

实际用途不大,能显示时间

网友H:
从包装到内部用料,透露着浓浓的山货气息

网友I:
楼主,这款多少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包装到内部用料,透露着浓浓的山货气息

是啊,这些外贸盒子都是这成色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款多少米呀.

别人给的,两个,邮费20,

网友:
很多人看到黑色板子就觉得高级,其实这个做工用料都很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