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问数字电桥的DCR模式重要吗?有和无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3-11):
请问数字电桥的带DCR模式和不带DCR模式重要吗?有和无区别是什么?

网友:
关键要看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A:
没什么用,万用表就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用,万用表就能测。

回答是指DCR功能没用?还是是电桥没用?假如是指电桥,万用表是绝对测不出老化或质量不过关的电容的。

网友B:
DCR顾名思义,就是用直流信号测电阻,其实跟万用表测量方式基本上没多大区别了,无非是分辨率比普通手持万用表高。也不能说没用,可能有些电阻要求用直流测试信号去筛选检测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R顾名思义,就是用直流信号测电阻,其实跟万用表测量方式基本上没多大区别了,无非是分辨率比普通手持万 ...

就是电桥用的人不是很多,基本问不出特别权威的答案,谢谢你的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电桥用的人不是很多,基本问不出特别权威的答案,谢谢你的探讨。

DCR功能在测试电机线圈阻值时有大用场,因为线圈在铁芯内,强磁场。

维修检测电机用得最多吧。

网友:
个人感觉 测小于1欧的电阻时万用表分辨力不行,因为它不是4线测量。电桥是4线测量,但是电桥一般是交流测量,对于线圈的直流电阻是测不准的。所以最适合测小电阻的是毫欧表(计),而如果电桥有了DCR  ,那你一般就用不到毫欧表(计)。相当于把毫欧表(计)的功能集成到电桥里了。
而电桥有DCR功能还是相当实用的,因为不用总是换来换去。

网友:
修电机时最有用,测完绕组电感后一切换就能测出阻值,不用再换万用表了

网友:
有条件必须带D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