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OB2226CP正常工作的各脚电压参数

楼主(2022-03-11):
苏泊尔电压力锅主板电源管理芯片是OB2226CP,贴片的。怀疑是它坏了,某宝上买了一片,换上后还不行。哪位大佬有OB2226CP正常工作进的各脚电压参数,或者如何判断是否是芯片的问题?谢谢!

网友:
上图,上图,上图

楼主:
谢谢,明天上图。

网友A:
换启动电阻,2226附近2M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启动电阻,2226附近2M的电阻

电路板上的启动电阻是两个2M的串联,测量阻值没问题。

网友:
测量R110阻值

网友:
C103两端电压多少,这个坏的几率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