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哪位大佬修过重启的斐讯K2?

楼主(2022-03-11):
有个K2,不定时重启,有时候重启之后是红灯,要断电再开才行,拆了几个电容量了一下容量正常。
偶然的时候发现只要用5G抓包100%重启,我估计就是5G引起的不定时重启。
是5G的芯片挂了吗?

网友A:
电解电容要直接换掉,测量不准。

网友B:
还修啥?20元重新买一只

网友C:
首先检查电源,再去检查电解电容。几部k2有一部红灯是电源坏了,电源虚高带载降到3v左右,换掉就好了

网友:
不值得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检查电源,再去检查电解电容。几部k2有一部红灯是电源坏了,电源虚高带载降到3v左右,换掉就好了{:013: ...

电源没问题,和另一个对换过了,就是电解电容容量正常不知道其它指标怎么样。

楼主:
K2玩玩还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修啥?20元重新买一只

20买不到,前几天60买两个发过来两个都重启,蛋疼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要直接换掉,测量不准。

你有换过路由上的电容吗?

网友D:
我换过,第一次换了电容还是会不定时重启,第二次在多萨迪斯买了3斤混装电容,换上就和新的一样好久没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换过,第一次换了电容还是会不定时重启,第二次在多萨迪斯买了3斤混装电容,换上就和新的一样好久没重启 ...

是K2吗?第二次买的是什么样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换过,第一次换了电容还是会不定时重启,第二次在多萨迪斯买了3斤混装电容,换上就和新的一样好久没重启 ...

第一次换的是什么电容还会重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K2吗?第二次买的是什么样的电容?

是K2不带P的,可能第一次用的电容不太好吧,第二次用的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K2不带P的,可能第一次用的电容不太好吧,第二次用的就没有问题

第一次换的是什么电容啊?方便上个图片不?

网友:
顺便问下K2有没有802.11r的魔改高恪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换的是什么电容啊?方便上个图片不?

第一次换的电容
https://buyertrade.taobao.com/tr ... 8&snapShot=true
第二次用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4&_u=dbc07sc667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换的电容
https://buyertrad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spm=a1z09.2.0.0.33762e8dyQ ...

感谢感谢!
第一次的交易快照无权查看
辛苦你截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第一次的交易快照无权查看
辛苦你截个图?

网友:
50v220uf电解电容 PET 105耐温 拍一份250克
商品ID 619545791224

商品类型 全新

价格 12.00元

数量 1

快递 0.00元

发货时间 08月29日 00:05前发货

所在地 广东深圳

退货承诺 此商品性质不支持7天退货 详情

承诺   如实描述
宝贝详情
原装红宝石的。。。

网友:
我后来有在怀疑,第一次不好用可能是电容放久了质量下降,还有是耐压太高。因为第二次我有分耐压10V220U,16V220U,25V220U这三种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