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900v22d刷机不成功,显示更新失败,求大佬

楼主(2022-03-11):
e900v22d,无WiFi版
今天试了三个包都是显示更新失败,我是U盘,按电源然后遥控器右键一秒三次刷机,每次都是更新失败,拼多多店铺说U盘应该不行了,必须小板,求大佬来帮帮忙!!

楼主:
求老大帮帮忙

楼主:
求大佬帮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大佬帮帮忙

手机还是液晶电视?

网友:
可能用大于16G的U盘刷机。
最好按照卡刷U盘要求:FAT32格式单分区U盘,如做过系统安装盘,PE之类的请初始化,1G-16G都可以。

网友(2022-04-20):
创维盒子比较挑U盘。前几天刚卡刷一个V22d的。第一二次也是刷机失败。换U盘。FAT32格式化后,同一个固件,刷机成功。

网友:
试试这2个,第二个我也是花了10块钱买的坛友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12hp_XrrU1H4QT2AmADWg
提取码:ctg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eO9CpFImu7oeTdANjI11g
提取码:yr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