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酷比魔方平板电脑ALLDOCUBE Smile X,采用UMS512微处理器

楼主(2022-03-11):
平板,就是一个看视频的产物。
朋友送的这个酷比魔方,平板声音感觉太尖锐,故拆开看看能不能换个喇叭试试。

后盖是塑料叫金属。

很好拆,直接用指甲扣就ok。
内部比较空旷,

6000毫安的电池,是由2块3000毫安的电池并联出来的。其实还可以再放1000毫安的电池进去。

平板喇叭非常小。
43x15x4,就这么大一点点。
它的音色还没我的手机好听。

主板1/3不到。

看看这块屏幕是哪个品牌的,亮度一般般。白天室外不太够。

把主板的屏蔽罩取下来看看用的啥cpu。Unisoc UMS512

天线全部集中在横屏顶部。

这种喇叭看样子没法搞了。
集成模块,不能单独换喇叭。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个Z3735F的台电X98 AIR II,看电视电很不经用,系统好像还是4.4.2...

网友:
这个内部空间太浪费了吧

网友A:
系统最差国产平板就数这个酷比魔方了。

网友:
14年买过一个,很垃圾,USB口不能充电,有个DC小孔专门充电,用了没几次USB口坏了,拆开看了下是脱焊了,焊盘都掉了

网友:
喇叭串个线圈,分频一下去掉尖锐

网友:
垫个空滤,长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最差国产平板就数这个酷比魔方了。

平板的系统我感觉没啥影响,毕竟只拿来看视频,下载腾讯和爱奇艺就ok。

网友:
这个是什么CPU呀?性能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最差国产平板就数这个酷比魔方了。

这要看你怎么理解了,要论系统的维护升级,酷比魔方确实差点意思,但其系统在国产平板中应该算是最纯净的,自带软件很少,换句话来说就是很少耍流氓,很多人就是冲着这点去买的。
可能有人会说自带软件多了也不要紧,不喜欢的可以删掉,那你想得可就太简单了,无良厂家早就留了一手,故意把某些软件设置为系统级别,甚至跟系统深度捆绑(若强删会导致系统变砖),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最差国产平板就数这个酷比魔方了。

当年我买过一个昂达的平板,不到两个月充电口坏了...

网友(2024-04-11):
引用 网友A:
系统最差国产平板就数这个酷比魔方了。

倒不一定,我买了一个酷比魔方的iplay40,直到现在还觉得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