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jjt 5.8g网桥拆解(SectorStation N5)

楼主(2022-03-11):
拆一对旧网桥。 拆开瞅瞅。据说是AR9344的CPU  8兆闪存   64兆内存   16dbi天线   最大27dbm功率   5.8g  无线速率300兆   百兆端口

楼主:
两只月份一样。但是很奇怪。有点不一样 网口附近 有一只有两个白色管子  另一只没有

网友:
放电管,户外有用的很

网友A:
哪都好,唯独网口不是千兆的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都好,唯独网口不是千兆的1

300兆速率的配千兆口也没有多大用处   要AC的才配得上千兆口啊

网友:
白色管子是防雷电的,5G网桥能用的上还是不错的。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牌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牌子啊?

vjjt的  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只月份一样。但是很奇怪。有点不一样 网口附近 有一只有两个白色管子  另一只没有 ...

这个是防雷管吧?室外挂的高可能雷击,所以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防雷管吧?室外挂的高可能雷击,所以有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有。一个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有。一个没有

一个防雷版一个普通版

网友(2024-11-22):
请问有备份固件不

网友:
管子是防雷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