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求助:双灯小龟电动车改双光透镜 问问大家这个变光线应该怎么接

楼主(2022-03-11):
网购了个别克的双光透镜,电动车大灯原来的接口是H4的,问问大家这个变光线应该怎么接?卖家也不懂,就告诉我这个远近光是独立灯珠不是变光板。这是她发给我的接线图,图中的接法按照我的理解是变光线和两根近光线都接在原车的近光线上了,那么原车远光线空着?还有这个近光线为啥有两根?

网友A:
如果你的电动车远近光不能同时点亮,就试试按下面的方法接
近光接原来的近光
变光接原来的远光
近变光串一个二极管
注意:那个变光线在氙气灯上一般是给遮光片的驱动组件供电的,是12V,LED的没用过,给啥供电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电动车远近光不能同时点亮,就试试按下面的方法接
近光接原来的近光
变光接原来的远光

这个透镜是远近光独立灯珠的,没有变光板。近光为啥有两根线

网友B:
标题应该加上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应该加上求助……

说的在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透镜是远近光独立灯珠的,没有变光板。近光为啥有两根线

实物在你手上,想知道为啥近光要两条线还不容易(猜测一条是常电一条是控制)?
能用的情况下没必要对啥都追根究底

网友:
估计就是两个灯

网友C:
有没有风扇?有的话,双光透镜上的近光两线,一条应该就是给风扇供电,要是没风扇,可能是控制线之类,按要求就近光线就是了。

按图上接法,这个双光透镜近光是一直亮着的。
可以按楼上坛友说的远近光线之中串联二级管,开远光时同时给近光两线供电。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远近光开关上的近光灯线并联接在开关进线上,然后大灯上近光接近光线,远光接远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风扇?有的话,双光透镜上的近光两线,一条应该就是给风扇供电,要是没风扇,可能是控制线之类,按要 ...

按照这个图的接法接了下大灯远近光要么同时亮要么同时灭。后来把灯近光线接车辆小灯,灯变光线接车辆远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图的接法接了下大灯远近光要么同时亮要么同时灭。后来把灯近光线接车辆小灯,灯变光线接车辆远光 ...

按照二楼的图接法,开近光时远光也亮,开远光时都不亮?看来近光两线有一条是控制线,这线必须通电,远近光才会亮。至于你说的远近光同时亮同时灭,估计是二极管方向接反了,接二极管的作用是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性,开近光时不会向远光供电,开远光时同时给近光供电,接反了就会出现远近光同时亮同时灭的情况了。

可以试试这个接法,把远近光开关上的近光灯线并联接在开关进线上,然后大灯上近光接近光线,远光接远光线,这样接法有个好处就是切换远近光时近光不会断电一直亮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电动车远近光不能同时点亮,就试试按下面的方法接
近光接原来的近光
变光接原来的远光

二极管买个啥型号的合适

网友:
不用二极管,找到远近光开关的线,找到进线和近光出线,两个线破皮接到一起包好,这样切换到远光近光的线路也是有电的,插头中还包含小灯的线路,还有就是安装灯具的难度远大于线路,先考虑好怎么安装灯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买个啥型号的合适

你的车可以只单独开小灯吗?我10年前开的踏板摩托款是可以的,现在的不清楚
要是不能就用你现在的接法可以了
要是可以,就按10(12)楼的方法接,二极管会耗电发热的
实在不想破线,二极管选电流比近光工作电流大的,压降小的(肖特基),并配上散热片

楼主:
谢谢各位,已安装好。

网友D(2022-04-22):
大伙搭了十几楼出主意,已安装好请麻烦抽空发一下是怎么安装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伙搭了十几楼出主意,已安装好请麻烦抽空发一下是怎么安装好的呀

后来是两根近光线接在小灯上,变光线接在远光上。开远光时远近光可以同时亮,不圆满的就是开小灯时近光也亮,无所谓的。最麻烦的是安装,内部空间不大,先去汽修店用热胶条粘贴,用了几天总觉得不牢靠,自己找了几个角铁用螺丝固定,灯光角度调节好以后用手电钻在角铁上打孔拧螺丝,效果挺好。晚上空了上个照明图给各位看看。

楼主:
地下车库拍的,实际亮度比图片更亮。

网友(2024-03-28):
2022年的老帖,有感而发
2022年,老哥花了好多精力和时间,看看这条美丽的截至线
2024年,路上几乎没有一台电动车是不直直晃着对面眼睛的
2026年,看看出多少车祸才会找回车灯照路不照人的理念来

                                            藏起来的小尾巴,不让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