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下大家大有20V电池的问题,保护板断电后会锁板吗?

楼主(2022-03-11):
试问下大有电池保护板断电后会锁板吗?今天晚上在修大有20V电池,因为电池是上冲击扳手上用的,偶尔不转,用新电池试过了,确定是电池问题,拆出电池来,拆下电池正负极,可能是冲击比较大,平衡充的4条小线断了2条,焊回去后电池就彻底不行了,怀疑是断电锁保护板了,大师们分析分析

网友A:
有没有先插充电器充下电再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先插充电器充下电再用看看!

显示充满了,但电池是不满的,只有19.5V

网友B:
你确定电池电芯电压都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电池电芯电压都平衡吗?

电量显示灯不亮,量电压大致平衡,电池之前一直是耐用的

楼主:
现在我的问题是有没有人知道大有20V5.2三年前的电池断电后会不会锁板,因为我是拆了电池连接保护板的正负极的,总电压的正负极,修之前是平衡充的4条小线断了2条

网友:
应该是锁了,现在新版的貌似不会锁了

网友C:
大有20V电池不会锁板,我给别人换过电芯,电芯全脱离换的
还有,大有电池不是平衡充,那几条小线是检测电芯电压的.
你说断了2条还偶尔能用,应该是检测线松动,接触不良. 你焊接后纯粹不能用了,电量显示也没了,估计是烙铁漏电把mcu弄坏了

网友:
线掉下来,如果碰到反电压或者两串高电压就烧了。。。

想办法送去修或者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有20V电池不会锁板,我给别人换过电芯,电芯全脱离换的
还有,大有电池不是平衡充,那几条小线是检测电芯电压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有20V电池不会锁板,我给别人换过电芯,电芯全脱离换的
还有,大有电池不是平衡充,那几条小线是检测电芯电压 ...

用的烙铁是苹果充电器的T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有20V电池不会锁板,我给别人换过电芯,电芯全脱离换的
还有,大有电池不是平衡充,那几条小线是检测电芯电压 ...

能换保护板吗?,苹果充电器T12焊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烙铁是苹果充电器的T12

苹果充电器是开关电源,有可能有较高的感应电压,T12用电池供电才能确保安全。

网友:
只要你的电动扳手没有检测电路 那电池保护板随便换 注意大小位置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的问题是有没有人知道大有20V5.2三年前的电池断电后会不会锁板,因为我是拆了电池连接保护板的正负极 ...

很明确得告诉你,不会锁板,用不了的原因就是保护板坏了,已经换过4个大有电池了,都是把保护板焊下来,然后钻焊接点,最后焊回去,1点3的电池改了3个,5点2的电池改9A改了一个,都是完全脱离保护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确得告诉你,不会锁板,用不了的原因就是保护板坏了,已经换过4个大有电池了,都是把保护板焊下来, ...

谢谢,已经修好了,买了原装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