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摩拜充电宝防反插输出3D文件

楼主(2022-03-12):
我用的PETG打印的,感觉很结实。
中间的针用1.5mm的。
外壳套上可以顶住针不会被顶出来。

网友:
三年前就有人发这种帖子,我今天去看,下载数还是0

网友A:
打印了一下,效果不错,请教这种复杂形状的尺寸是怎么测绘的,拍照贴图照着画吗?复杂的图我画不好,测量就是个大难题。

网友B:
我做了个插头,插头上有三根针,除了引出电源的两根针,中间还留有一根。另一个孔,在充电宝上塞入一根针堵上。就能防反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了一下,效果不错,请教这种复杂形状的尺寸是怎么测绘的,拍照贴图照着画吗?复杂的图我画不好,测量就 ...

量出来外侧的尺寸就可以,然后4个孔是平均分布的,就能画出那个凸起的部分。然后怼进去试试行不行,不行就微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个插头,插头上有三根针,除了引出电源的两根针,中间还留有一根。另一个孔,在充电宝上塞入一根针堵 ...

不错的方法,我之前没有防反插,插反了,烧了把T12,大几十块木有了。闲的没事儿就画了个这个,3D打印机闲着得给它找点活干

网友(2023-03-22):
引用 网友A:
打印了一下,效果不错,请教这种复杂形状的尺寸是怎么测绘的,拍照贴图照着画吗?复杂的图我画不好,测量就 ...

附件能发我一下吗 模型